HC-SR501接在单片机上一直输出高电平,不管有没有检测到人

楼主(2019-05-05):
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d=P2^0;
void delay500ms(void)
{
uchar i,j,k;
for(i=23;i>0;i--)
for(j=152;j>0;j--)
for(k=70;k>0;k--);
}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500ms();
   if(rsd==1)
   {
     P1=0x0c;
   }
   else
     P1=0x4a;

}
}
有人说要将电平先拉高,但是也不可以,有没有人将曾经运行过可以的代码发给我

网友A:
不是程序问题是使用问题。此模块初始化要1分钟,还有一些简单设置。

网友B:
先检查传感器工作正常否,51IO口做输入口用,先将电平拉高再读,循环中 delay500ms();要去掉,影响及时响应。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不可重复触发模式还是重复触发,先确认好,设置的延时时间是多少,先检查这些配置没问题再查软件。

网友D:
您好,这个红外接不接都是输出高电平,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楼主(2019-06-12):
已经解决,可能是传感器问题,换了个贵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个红外接不接都是输出高电平,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可能是单片机问题,换了其他传感器就行了,这个一直调都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传感器工作正常否,51IO口做输入口用,先将电平拉高再读,循环中 delay500ms();要去掉,影响及时响应 ...

拉高也没用,传感器问题吧,后来换了一个贵的传感器就OK了

网友E(2020-04-27):
大哥,你买什么型号的,跟我说说,我也一样,便宜没好货

网友E:
老哥,你买什么型号的,我也一样

网友F(2021-04-16):
51单片机io口默认高电平,io口要先置0

网友G(2022-03-1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可能是传感器问题,换了个贵的就行了

老哥买的啥型号的,现在我的也是一直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