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1单片机程序烧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5-05):
我用的是usb转isp下载器     progisp软件 下载不进去    提示一直在扫描
stc单片机下载用usb是必须要用usb转ttl吗?
跟usb转isp有什么区别吗?   软件必须要用stc-isp吗?    谢谢

网友A:
1.提示一直在扫描可能是RXD和TXD线接反了,也可能单片机坏了,检查接线是否有误,或换一个单片机

网友A:
1.RXD和TXD接线错误或单片机坏了

网友A:
1.一直扫描:下载线接错引脚;单片机坏了;最小系统出错;没有断电再上电2.usb转ttl下载器成本低,比较大众化,其他USB下载或者COM口下载一般用于开发板3.烧录软件不止一种,stc-isp比较普遍,而且带有波特率计算器,定时器计算器等功能,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简单

网友B:
ProgISP 软件里面没有 STC89C51 这个型号单片机,必须得用 STC-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gISP 软件里面没有 STC89C51 这个型号单片机,必须得用 STC-ISP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直扫描:下载线接错引脚;单片机坏了;最小系统出错;没有断电再上电2.usb转ttl下载器成本低,比较大众 ...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