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隧道空气污染物吹风排除的设计的大体思路?基于51单片机的

楼主(2019-05-05):
boss接到一个工程项目求思路,   交通隧道中一氧化碳等污染物通过风机吹风排除, 而风机通过风向风速、隧道中一氧化碳农度情况调整风机开机数里 和吹风方向。拟应用单片机开发隧道风机智能控制器,要求如下: 1、 作为风向风速检测模块和一氧化碳检测模块的上位机; 2、 根据风向风速、一氧化碳检测结果,智能决策隧道风机开启数黑和吹风方向; 3、 实现风机启停控制(风机为三相交流电机拖动)。4、 必须的输入键盘、显示装置; 5、 文件存放和输出功能

网友A:
控制思路:

1、        一氧化碳浓度设定两个值,a1,a2,a1是需要排风起始状态的值,a2是全力排风的最大速度的对应值,一般单位是ppm吧,这个需要实际测试出来,中间的风速值采取正比例的方式确定具体的数值;
2、        排风风速sp,设置一个初始值sp1,最大值sp2,对应的一氧化碳浓度值a1和a2,正比例一一对应风速值;
3、        风向,肯定是顺风排风啦,这个按照实际风向确定,总之就是顺风排风就对了,通过调整风机正反转实现,当然因为有时候风向变化比较快,可以延时一定的时间再执行风向检测;
4、        自然风速值取样设定为sz;
5、        风机的速度值为sf,sf=sp-sz;即是风机的风速加上自然风的风速(排风方向跟自然风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等于需要的排风速度,中间的实际风机的速度实时变化,也可以以一定的延时状态来执行风机转速变化,当然包括一氧化碳低于a1直接停止,或者一氧化碳高于a1,但是需要的风速值s1低于自然风的风速,这些情况下风机都会处于待机状态;
6、        至于其他的数据收集,等等的就不是控制系统的事情了吧。

网友A:
补充一下:

看到你的题目中是控制风机的开启数,意思是风机不是调速的了,那这样就把上面回复的风机的转速转换成开启风机的个数,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B:
风机根据不同的点的浓度高低分配排气。浓度和安全要求高的位置优先排气。根据待排气的位置数和浓度来调节风机速率。待排气的位置越多,浓度越高,速率越大。没有位置需排气时关闭风机。
1、检测器的浓度,优先级。比如哪个点容易积累或者安全要求较高,优先级就要较高。浓度升高一定的数值优先级随之升高。
2、风机的方向,这个参数和检测器的个数有关。
3、风机的速率,建一个预处理栈,根据栈里的待处理量(有几个位置待排气,每个位置根据浓度不同增加不同的值),将待处理量总数数值化作为风机的速率参数。
4、开机时风机低速运行并检查栈总量,根据总量调节风机速率。栈里的待处理总数为0时调低速率,然后关停风机。进入开启状态,检查到栈总量达到一定数值时开启风机。
至于数据存储,参数修改就是上位机编程是事了。

网友C:
交通隧道排风不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需要排风的隧道通常比较长,且未必是平直的。较长的隧道中的自然风向未必与隧道外的风向相同。隧道中的自然风向与两端出口外(可能多端出口)的大气压差密切相关,只要根据当地气候环境按高概率风向选择安装风机即可,风机不必调速和换向。只要检测一氧化碳等污染物超标就启动排风,否则停止排风。

网友D:
有时别把事情想的太复杂,如隧道短就可根据风向及风速顺向结合浓度开风机,,如没风就由中间开始对外排风 ;如隧道过长的话,一般隧道中间要设出风口,这样的话就两边送风,中间口排风即可,特别长的话中间要多个出风口,只要把风做成对流风即可(外面抽风进,里面排风出),不用考虑风的方向了,因考虑业没用的.

网友E:
一氧化碳浓度风向肯定要多点检测,可以用有线传输,也可以一对多无线传输。传感器一旦检测到一氧化碳浓度比较高,便向单片机发送警报和风向风速信息。由于每个测量点位置固定,主机可通过测量点位置判断哪个方向离出口更近,无风时直接向最近的出口吹风,有风时通过判断风向决定吹的方向。对风向的判断优先级高于监测点位置,矩阵键盘输入,12864显示,SD卡模块存储数据,通过串口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