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九届蓝桥杯单片机:彩灯控制器源程序和题目

楼主(2019-05-05):
附件里面有该题的源程序(亲测无误)以及原题
题目是我在网上到的,以下是题目: 9:蓝桥杯单片机第九届初赛试题-彩灯控制器_Page1.png 9:蓝桥杯单片机第九届初赛试题-彩灯控制器_Page2.png 9:蓝桥杯单片机第九届初赛试题-彩灯控制器_Page3.png 程序运行效果图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不成功,我就不贴了,放在附件里面了,大家下载下来就可以看了。以下是单片机主函数有完整注释
#include "main.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u8 Voltage_Pv;//实测电压ADC值
u8 Dis_Buf[10]={"        "};//数码管显示缓存
u8 Led_Set_Temp =0xff;//LED灯初值
u8 Led_brightness=4;//LED亮度等级,0V则为0,0.01-1.25V则为1,1.26-2.50V则为2,2.51-3.75V则为3,3.75-5.00V则为4
u8 Work_Mode =1;//LED流转模式初值,1 2 3 4分别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流转,0是全部熄灭
u8 Work_Mode_set=1;//LED流转模式设置值
u8 Time_lag[5];//LED流转模式对应的流转时间间隔,保存在E2PROM中,4代表400ms,12代表1200ms
u8 Dis_Mode =0;//数码管显示模式初值,0常规不显示、1设置工作模式S6、2设置流转间隔S6、3亮度等级显示S4
u8 LED_Mode1[8] ={~0x01, ~0x02, ~0x04, ~0x08,~0x10, ~0x20, ~0x40, ~0x80};//1是从左到右的流转
u8 LED_Mode2[8] ={~0x80, ~0x40, ~0x20, ~0x10,~0x08, ~0x04, ~0x02, ~0x01};//2是从右到左的流转
u8 LED_Mode3[8] ={~0x81, ~0x42, ~0x24, ~0x18,~0x81, ~0x42, ~0x24, ~0x18};//3是由外而内的流转
u8 LED_Mode4[8] ={~0x18, ~0x24, ~0x42, ~0x81,~0x18, ~0x24, ~0x42, ~0x81};//4是由内而外的流转
u8 LED_NUM=0;//流转位计数,隔Time_lag[Work_Mode]当前间隔值时间,计数加1,到8时复位0值
//u8 LED_temp =0;

//bit Pwm_Io =0;//1亮灯或0熄灭,PWM方式调节亮度
bit job1_flag=0;
bit job2_flag=0;
bit job3_flag=0;
bit job4_flag=0;
bit job5_flag=0;
bit flash_flag=0;
void job1(void);//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void job2(void);//ADC转换处理,每200ms一次
void job3(void);//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void job4(void);//LED彩灯流转处理,每10ms一次
void job5(void);//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void Sys_Init()
{
        Buzzy_Off;
        Relay_Off;
        Led_Set=0xff;
}

void main()
{

        Sys_Init();
         Timer1Init();
        Timer0Init();                //定时器0设置,每隔1000us一个周期PWM中断@12MHz
        init_pcf8591();
        //读取LED工作模式的流转间隔
        Time_lag[1]=read_eepro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ime_lag[2]=read_eepro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ime_lag[3]=read_eepro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ime_lag[4]=read_eeprom(4);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if((Time_lag[1]<4)||(Time_lag[1]>12)) Time_lag[1]=10;
        if((Time_lag[2]<4)||(Time_lag[2]>12)) Time_lag[2]=10;
        if((Time_lag[3]<4)||(Time_lag[3]>12)) Time_lag[3]=10;
        if((Time_lag[4]<4)||(Time_lag[4]>12)) Time_lag[4]=10;

        while(1)
        {
                if(job1_flag)
                {

                        job1();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job1_flag=0;
                }
                if(job2_flag)
                {
                        job2();                 //ADC转换处理,每200ms一次
                        job2_flag=0;
                }
                if(job3_flag)
                {
                        job3();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job3_flag=0;
                }
                if(job4_flag)
                {
                        job4();                 //LED彩灯流转处理,每10ms一次
                        job4_flag=0;
                }
                if(job5_flag)
                {
                        job5();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job5_flag=0;
                }
        }
}

void job1(void)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
                Display(Dis_Buf);
}

void job2(void) //ADC转换处理,每200ms一次
{
        Led_brightness = (adc_pcf8591()/64)+1;
}

void job3(void)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
        u8 Key_Num=No_Key;
        Key_Num=read_keyboard();
        switch(Key_Num)
        {
                case 'T': //S7 切换 启动和停止
                {
                        ET0=~ET0;
                        if(!ET0) Led_Set=0xff;//灭灯同时停止PWM工作
                }break;
                case '+': //S5 加
                {
                        if(Dis_Mode==1)//数码管显示模式,0常规不显示、1设置工作模式S6、2设置流转间隔S6、3亮度等级显示S4
                        {
                                Work_Mode_set++;//LED流转模式,1 2 3 4分别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流
                                if(Work_Mode_set>4) Work_Mode_set =1;
                        }
                        if(Dis_Mode==2)
                        {
                                Time_lag[Work_Mode_set]++;//当前流转时间间隔*100ms
                                if(Time_lag[Work_Mode_set]>12) Time_lag[Work_Mode_set] =4;
                                write_eeprom(Work_Mode_set,Time_lag[Work_Mode_set]);
                        }
                }break;
                case '-': //S4 减、亮度等级显示
                {
                        if(Dis_Mode==1)//数码管显示模式,0常规不显示、1设置工作模式S6、2设置流转间隔S6、3亮度等级显示S4
                        {
                                Work_Mode_set--;//LED流转模式,1 2 3 4分别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流转,0是全部熄灭
                                if(Work_Mode_set<1) Work_Mode_set =4;

                        }
                        if(Dis_Mode==2)
                        {
                                Time_lag[Work_Mode_set]--;//当前流转时间间隔*100ms
                                if(Time_lag[Work_Mode_set]<4) Time_lag[Work_Mode_set] =12;
                                write_eeprom(Work_Mode_set,Time_lag[Work_Mode_set]);
                        }
                        if(Dis_Mode==0)
                        {
                                Dis_Mode=3;
                        }
                }break;
                case 'A': //S6 切换 设置工作模式和流转模式
                {
                        Dis_Mode++;
                        if(Dis_Mode>2) Dis_Mode =0;
                }break;
        }
}

void job4(void)         //LED彩灯流转处理,每10ms一次
{
        switch(Work_Mode)
        {
                case 1: //LED彩灯流转模式 1 是从左到右的流转
                {
                        Led_Set_Temp =LED_Mode1[LED_NUM];
                }        break;
                case 2: //LED彩灯流转模式 2 是从右到左的流转
                {
                        Led_Set_Temp =LED_Mode2[LED_NUM];
                }break;
                case 3: //LED彩灯流转模式 3 是由外而内的流转
                {
                        Led_Set_Temp =LED_Mode3[LED_NUM];
                }break;
                case 4: //LED彩灯流转模式 4 是由内而外的流转
                {
                        Led_Set_Temp =LED_Mode4[LED_NUM];
                }break;
        }
}

void job5(void)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
        if(Dis_Mode==0) sprintf(Dis_Buf,"        ");//数码管显示模式,0常规不显示、1设置工作模式S6、2设置流转间隔S6、3亮度等级显示S4
        else if(Dis_Mode==1)
        {
                if(flash_flag) sprintf(Dis_Buf,"-%01d- %04d",(s16)Work_Mode_set,(s16)Time_lag[Work_Mode_set]*100);//0.8s闪烁,1显示、0不显示
                else sprintf(Dis_Buf,"- - %04d",(s16)Time_lag[Work_Mode_set]*100);
        }
        else if(Dis_Mode==2)
        {
                if(flash_flag) sprintf(Dis_Buf,"-%01d- %04d",(u16)Work_Mode_set,(s16)Time_lag[Work_Mode_set]*100);//0.8s闪烁,1显示、0不显示
                else sprintf(Dis_Buf,"-%01d-      ",(s16)Work_Mode_set);
        }
        else if(Dis_Mode==3)
        {
                 sprintf(Dis_Buf,"      -%01d",(s16)Led_brightness);//亮度等级显示
        }
}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2020-02-24):
老哥你pwm控制光强的部分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