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单片机的中断程序看不懂,麻烦大神有空进来看看

楼主(2019-05-06):
void main (void)
{
    static int value;
(这里一段无关程序 省略)
value ++;
                if(value >= 200)
                {
                        value = 0;
                        clock_h_l();   //报警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20)
        {
                flag_1s = 1;           //1秒
                value = 0;
        }
}
这段程序主要就是达到预设值时,蜂鸣器一下一下地响。
我的问题是:value大于200有什么作用呢?
                    怎么让蜂鸣器长鸣,而不是间歇性报警呢?

网友A:
value这个变量名分别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被定义为静态变量,编译器自动识别为两个不同变量。
没有看到clock_h_l()函数内容,无法判断蜂鸣器的控制方式,只能知道value>=200报警程序被调用。

网友B:
正常value=0-19,不会>=200;如value>=200说明定时器中断失效了。所以……

网友C:
同学们编程不规范,所以问题一大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常value=0-19,不会>=200;如value>=200说明定时器中断失效了。所以……

请参考2楼的帖子,这实际上是两个变量。

网友E:
value实际是两个变量的,主程序中大于200调用蜂鸣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这个变量名分别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被定义为静态变量,编译器自动识别为两个不同变量。
没有看到clo ...

这是void clock_h_l()的程序   请问为什么蜂鸣器是间歇性的响,而不是长鸣呢?
void clock_h_l()
{
        if(LJ * 10 > set_LJ)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取消报警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这个变量名分别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被定义为静态变量,编译器自动识别为两个不同变量。
没有看到clo ...

第一个VALUE有什么用呢? 感觉去掉了也没什么影响啊。
毕竟是否报警是由 clock_h_l()中的程序来判断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void clock_h_l()的程序   请问为什么蜂鸣器是间歇性的响,而不是长鸣呢?
void clock_h_l()
{

看判断条件,0(低电平)才报警的,要一直报警的话直接改成bee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