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红外数字避障传感器计数用LCD1602显示并经过Zigbee传输到另一块显示面板

楼主:
如何解决红外数字避障传感器计数用LCD1602显示并经过Zigbee传输到另一块LCD1602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2019-05-06):
Zigbee通过串口完成1-2通讯

网友B:
你好!
1、Zigbee通讯,就是串口通讯的无线方式
2、你的这个系统,分步来完成
  a、发射板设计
  b、接收板设计
3、两块板子首先能独立工作,而后加入有线的串口通讯
4、串口发射板和接收板,综合调试实现所要功能
5、加入 Zigbee 无线串口模块,调试好收发信道,便可成功
6、看我头像,可做具体方案设计、代码编写并制作实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Zigbee通过串口完成1-2通讯

我硬件都调好了,源文件从网上找到了,但是有我不需要的功能,不知道怎么改源程序,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1、Zigbee通讯,就是串口通讯的无线方式
2、你的这个系统,分步来完成

源程序的设计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源程序的设计怎么弄呢

可以添加我为好友,请注明来自 51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