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头文件mpu6050.h下载

楼主(2019-05-06):
陀螺仪的头文件和i2c的基本函数
mpu6050.h头文件:
#ifndef _MPU6050_H_
#define _MPU6050_H_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采样率分频,典型值:0x07(125Hz) */
#define CONFIG 0x1A                       //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 存储最近的X轴、Y轴、Z轴加速度感应器的测量值 */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 存储的最近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值 */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 存储最近的X轴、Y轴、Z轴陀螺仪感应器的测量值 */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

#endif

#include"Init_i2c.h"

void Init_mpu6050()
{
        write_add(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write_add(SMPLRT_DIV, 0x07);
        write_add(CONFIG, 0x06);
        write_add(ACCEL_CONFIG, 0x01);
        write_add(GYRO_CONFIG, 0x18);
}

int get_data(char address)
{
        char High,Low;
        High=read_add(address);                  //读取高八位
        Low=read_add(address+1);                 //读取低八位
        return(High<<8)+Low;
}

//*******初始化****************
void init()
{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1);
        SDA=1;                       //拉高数据线
        delay1();
}

//***启动信号***********************
void start()
{
        SDA=1;                      //拉高数据线
        delay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1();
        SDA=0;                        //拉低数据线
        delay1();
        SCL=0;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stop()
{
        SDA=0;               //拉低数据线
        delay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1();
        SDA=1;               //拉高数据线
        delay1();
}

//***********回应信号**************
void respons()
{
        uchar i=0;SCL=1;
        delay1();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1();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送出最高位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1();
                SDA=CY;                       //送数据
                delay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byte()
{
        uchar i,j,k;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1();                 // 延时
        SDA=1;                    //拉高数据线
        for(i=0;i<8;i++)
        {
                SCL=1;                 //拉高数据线
                delay1();
                if(SDA==1)             //判断数据线是否为高电平
                  j=1;
                else
                  j=0;
                k=(k<<1)|j;                //数据存入最低位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1();
        }
        delay1();
        return k;
}

//***************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d;
        start();                 //启动信号
        writebyte(0xd0);           //写入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发送寄存器地址
        respons();
        start();
        writebyte(0xd1);         //读取
        respons();
        dd=readbyte();
        stop();                       //终止信号
        return dd;                    //返回值
}

//*************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info)
{
        start();
        writebyte(0xd0);              //写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