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264点阵DS3231_摇控_GPS时钟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5-06):
成功仿制的51单片机+3264点阵屏DS3231高精度时钟芯片_摇控_GPS时钟,留下纪念,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名称
二手GPS 剪线(不保好坏,建议买两个以上)
F3.75双色LED显示屏32X64点
DS18B20 温度IC
双排弯针(2.54MM双排弯针2*40)
micro USB接口座
40脚 IC插座
STC12C5A60S2(40脚 IC)
7*9CM万能板
9*15CM万能板(割一小块下来焊按键接收板)
排线 杜邦线2P 20CM
排线 杜邦线4P 20CM
排线 杜邦线5P 20CM
排线 杜邦线8P 20CM
DS3231 AT24C32时钟模块(带电池)
红外遥控接收头 VS838
热敏电阻 MF52-10K B值3950
24.576M/24M晶振
5MM光敏电阻5528
104全新直插CA42钽电容 0.1UF
25V470UF 8*12mm电解电容
25V10UF 4*7mm电解电容
IN4007
1K金属膜电阻1/4W 1%(100个)
4.7K金属膜电阻1/4W 1%(100个)
10K金属膜电阻1/4W 1%(100个)
30PF全新独石电容直插
8550三极管
按键 6x6卧式带支架

//原程序为Benli所创,只是把DS1302计时芯片换成DS3231+24C32模块。
// 本时钟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24/24.576M晶振,DS3231高精度RTC芯片,GPS时间校正
// 多模式显示,有三大模式,每个模式分别有时间粗体/细体,有秒/无秒,12时/24时8种模式,共计24模式
// GPS时间校正,每天定时开启GPS校正本地时间
// DS18B20/NTC温度传感器自适应,优先使用DS18B20
// 自动亮度调节,根据环境光线自动调节屏幕亮度,白天清晰,晚上柔和而且省电
// 学习型红外遥控
// 停电后由电池供电并进入省电模式

// 按键说明:
// 在非设置模式下,按+键切换显示模式,-键切换12/24时制
// 按SET分别设置  正常显示/年/月/日/时/分/秒/亮度/最低亮度/绿补偿/NTC补偿/遥控开关/学习模式
// 按+/-调整数据,
// ESC退出设置
// 在学习模式下按遥控学习按键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zimo2.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NOP4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XSMOD_Max 11        //显示模式最大数
#define Set_Max 15           //设置项目数
#define Liangdu_Max 19
#define Min_Liangdu_Max 9
#define Liangdu_G_Max 9

#define ES_ON AUXR |= 0x10; ES=1
#define ES_OFF AUXR &= 0xEF; ES=0

//#define BRT_INT 0x62        //4800bps@24M
#define BRT_INT 0xb1        //9600bps@24M
#define EN_OFF() OE=1                //使能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有效取反
#define EN_ON() OE=0
//#define DATAHI                        //数据高电平有效保留,低电平有效需去掉

uchar code banben[4]="2.4";
uchar idata GPRMC[]="$GPRMC";    //GPS选择接收字符$GPRMC,
//uchar idata GPRMC[6]={0x24,0x47,0x50,0x52,0x4D,0x43};    //GPS选择接收字符$GPRMC,

sbit G1=P0^4;                   //红绿数据
sbit G2=P0^5;
sbit R1=P2^6;
sbit R2=P2^7;
sbit LS=P0^6;                   //锁存
sbit CK=P0^7;                   //时钟
sbit OE=P2^5;                  //使能,低电平有效

#define  ABCD P0                   //ABCD接到P0.0-P0.3

sbit GPS_POW=P1^5;                //gps电源控制
sbit POW_OK= P3^2;                //外部电源检测
sbit IR_POW=P3^4;                //红外接收电源

sbit KeySet= P2^3;            //调整按键
sbit KeyAdd= P2^2;            //加按键
sbit KeyDec= P2^1;            //减按键
sbit KeyEsc= P2^0;                 //退出键

bit K_ADD,K_DEC,K_SET,K_ESC;                //按键标志

uchar data row;                                        //行扫描变量
uchar data RD1[8];                                //数据缓存
uchar data GD1[8];
uchar data RD2[8];
uchar data GD2[8];

uchar miao1,miao2;           //秒数据,1十位,2个位
uchar fen1,fen2        ;           //分数据
uchar shi1,shi2        ;           //小时数据
uchar ri1,ri2        ;           //日数据
uchar yue1,yue2;           //月数据
uchar nian1,nian2;           //年数据
uchar week;                 //星期
bit SHAN,SHAN2;                //闪烁标志
uchar idata Set_S=0;

uchar idata NL_yue;                //农历月 1~12
uchar idata NL_ri;                //农历日 1~30
uchar y1,y2,r1,r2;                //农历显示数据

uchar  SJ[6],RQ[6];

bit RX_over;   //GPS数据接收结束标志位
bit DW_OK;           //GPS定位成功标志位

uint ADC_L;                  //ADC亮度数据
uint ADC_T;                  //ADC温度数据
bit ADCL;                  //亮度ADC标志
bit ADCT;                  //温度ADC标志
uchar t1,t2;          //温度显示数据
bit NTC;                //是否使用NTC测温标志
bit Zhi_12,PM;        //12/24时制标示,0/24        1/12
uchar idata XSMOD;        //显示模式
char idata Liangdu;        //亮度
char idata Min_Liangdu;                //最低亮度
char idata Liangdu_G;                //绿亮度
char idata Light_R,Light_L,Light_G;        //亮度控制用变量
uchar idata Li;
uchar idata NTC_buchang;                //NTC补偿

uchar idata IR_date[7]={0,0,0,0,0,0,0};     //date数组为存放地址原码,反码,数据原码,反码,标志位,
                                                                                        //连发标志,临时数据(执行数据
uchar idata IR_Key[5];        //红外键值,用户码,SET,+,-.ESC
bit xuexi_OK ;                //红外学习成功标示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S3231+AT24C3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set.h"
#include "eep.h"
void Delayus(uint x);

void Delay (uchar t)
{ uchar i,j;
   for (i=0;i<t;i++)

         for(j=0;j<10;j++);
}

void Delayus(uint x)
{
        while(x--);
}

void GPSdata()
{

        static uchar idata hour[2],min[2],sec[2],year[2],mon[2],day[2];        //临时时间数据 ,为了预防数据传输的误码,使用了2次数据比较
        static uchar idata a;
        uchar idata max;

        RX_over=0;

        for(max=0;max<6;max++)
        {
                 SJ[max]-=0x30;
                RQ[max]-=0x30;
        }                                                                                                   //保存临时时间数据
        hour[a]=SJ[0]*10        + SJ[1];                 //时
        min [a]=SJ[2]*10        + SJ[3];                 //分
        sec[a]=SJ[4]*10        + SJ[5];                 //秒
        day [a]=RQ[0]*10 + RQ[1];                 //日
        mon [a]=RQ[2]*10 + RQ[3];                 //月
        year[a]=RQ[4]*10 + RQ[5];                 //年
        a++;
        if(a>1)
        {
                a=0;
                //如果第二次秒比上次小1,并且分,时,日,月,年相同
                if(sec[1]-sec[0]==1&&min[1]==min[0]&&hour[1]==hour[0]&&day[1]==day[0]&&mon[1]==mon[0]&&year[1]==year[0])
                {
                        sec[1]+=1;                  //GPS时间是包含毫秒的,加上1秒补偿传输和程序处理的延时
                        if(sec[1]>59)
                        {
                                 sec[1]=0;
                                min[1]+=1;
                                if(min[1]>59)
                                {
                                 min[1]=0;
                                 hour[1]+=1;
                                }
                        }
                        hour[1]+=8;                        //转换为北京时间 ,东8区要+8
                        if(hour[1]>23)                //如果超过23则到了第二天
                        {
                                hour[1]-=24;        //
                                day[1]+=1;                //日+1

                                switch(mon[1])                //获取每月最大天数
                                {
                                         case 2:                         //2月
                                                if(year[1]%4==0)  //判断是否闰月,只取2000-2099年,因此简单的%4运算
                                                        max=29;                  //闰月29天
                                                else
                                                        max=28;                  //正常28天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4,6,9,11月
                                                max=30;                         //30天
                                                break;
                                        default:
                                                max=31;                  //其他月份1,3,5,7,8,10,12月31天
                                        break;
                                }
                                if(day[1]>max)
                                {
                                        mon[1]+=1;
                                        day[1]=1;
                                        if(mon[1]>12)
                                        {
                                                 year[1]+=1;
                                                mon[1]=1;
                                        }
                                }
                        }
                          //                 写入时间数据到DS3231
                        ModifyTime(DS3231_SECOND, sec[1]/10*16 + sec[1]%10 );          //秒
                        ModifyTime(DS3231_MINUTE, min[1]/10*16 + min[1]%10 );          //分
                        ModifyTime(DS3231_HOUR, hour[1]/10*16 + hour[1]%10 ); //时
                        ModifyTime(DS3231_DAY, day[1]/10*16 + day[1]%10 );         //日
                        ModifyTime(DS3231_MONTH, mon[1]/10*16 + mon[1]%10 );         //月
                        ModifyTime(DS3231_YEAR, year[1]/10*16 + year[1]%10 ); //年

                        GPS_POW=1;                         //关闭GPS电源
//                        ES_OFF;
                        GetAllTime();                 //读取全部时间
                        GetNL_ri();                         //农历转换
                }
        }
}

void ShowLogo()
{
        uchar i,j;
        uint x=300;
        uchar code *p;

        while(x--)
        {
                WDT_CONTR=0x34;
                for(row=0;row<16;row++)                           //扫描16行
                {
                        GD1[0]=ZMlogo[20][row];        //GPSclock
                        GD1[1]=ZMlogo[21][row];
                        GD1[2]=ZMlogo[22][row];
                        GD1[3]=ZMlogo[23][row];
                        RD1[4]=GD1[4]=ZMlogo[24][row];
                        RD1[5]=GD1[5]=ZMlogo[25][row];
                        RD1[6]=GD1[6]=ZMlogo[26][row];
                        RD1[7]=GD1[7]=ZMlogo[27][row];

                        RD2[0]=ZMlogo[28][row];         //V
                        RD2[1]=ZMlogo[29][row];
                        RD2[2]=ZMlogo[30][row];        //2
                        RD2[3]=ZMlogo[31][row];
                        RD2[4]=ZMlogo[32][row];
                        RD2[5]=ZMlogo[33][row];
                        {
                                RD2[6]=ZMlogo[34][row];        //D
                        }

                        {
                                RD2[7]=ZMlogo[35][row];        //S
                        }

                        for(i=0;i<8;i++)                                         //扫描1行
                        {
                                 for(j=0;j<8;j++)                         //发送1个数据
                                {
                                #ifdef        DATAHI
                                        RD1[i]<<=1;                                //数据左移1          如是逆向取模则改为右移>>
                                        R1=CY;                //发送最高位,
                                        RD2[i]<<=1;
                                        R2=CY;
                                        GD1[i]<<=1;
                                        G1=CY;
                                        GD2[i]<<=1;
                                        G2=CY;
                                        CK=0;                                        //时钟下降
                                        NOP4;
                                        CK=1;                                   //时钟上升
                                #else
                                        RD1[i]<<=1;                                //数据左移1          如是逆向取模则改为右移>>
                                        R1=!CY;                //发送最高位,
                                        RD2[i]<<=1;
                                        R2=!CY;                //由于数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进行取反
                                        GD1[i]<<=1;
                                        G1=!CY;
                                        GD2[i]<<=1;
                                        G2=!CY;
                                        CK=0;                                        //时钟下降
                                        NOP4;
                                        CK=1;                                   //时钟上升
                                #endif
                                }
                        }
                        ABCD=row;                        //行选
                         LS=0;
                        NOP4;
                        LS=1;                                //锁存上升,显示输出
                        EN_ON();                                //显示开
                        Delay(40);
//                        TH0=255-ADC_L;
//                        TR0=1;
                        EN_OFF();                            //显示关
        //                Delay(1);
                }
        }
}

void Mode0123_RQ_G()                //  模式1234日期  绿数据
{
        uchar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上1/2屏
        {
                GD1[0]=(Num5[2][row]<<3)|(Num5[0][row]>>3);
                GD1[1]=(Num5[0][row]<<5)|(Num5[nian1][row]>>1);
                GD1[2]=(Num5[nian1][row]<<7)|(Num5[nian2][row]<<1);
                GD1[3]=Num5[yue1][row];
                GD1[4]=Num5[yue2][row]<<2;
                GD1[5]=Num5[ri1][row]<<1;
                GD1[6]=Num5[ri2][row]<<3;
                GD1[7]=Num8[week][row];
                if(row==3)                //日期点
                {
                        GD1[3]|=0xC0;
                        GD1[4]|=0x01;
                        GD1[5]|=0x80;
                }
        }
        else           //下1/2/屏
        {

                GD2[0]=Num8[y1][row2];        //农历日期
                GD2[1]=Num8[y2][row2];
                GD2[2]=Num8[11][row2];
                GD2[3]=NL8  [r1][row2];
                GD2[4]=Num8[r2][row2]>>1;

                GD2[5]=Num8[r2][row2]<<7 | Num5[t1][row2-1]>>2;         //温度
                GD2[6]=Num5[t2][row2-1] | Num5[t1][row2-1]<<6;
                GD2[7]=Num5[17][row2];

//                GD2[0]=Num5[Zhi_12][row2];
//                GD2[1]=Num5[PM][row2];
//                GD2[0]=Num5[Li/10][row2];
//                GD2[1]=Num5[Li%10][row2];
//                GD2[2]=0;
//                GD2[3]=Num5[XSMOD/10][row2];
//                GD2[4]=Num5[XSMOD%10][row2]<<2;

                // GD2[5]=Num5[TH0/100][row2];
                // GD2[6]=Num5[TH0%100/10][row2];
                // GD2[7]=Num5[TH0%10][row2];
        }
}

void Mode0123_RQ_R()          //模式1234日期 红数据
{
        uchar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RD1[7]=Num8[week][row];
        else
        {
                RD2[5]=Num5[t1][row2-1]>>2;         //温度
                RD2[6]=Num5[t2][row2-1] | Num5[t1][row2-1]<<6;
//                RD2[7]=Num5[17][row2];
        }
}

void Mode0_SJ_G()
{
        uchar data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
                if(GPS_POW)
                        NOP;
                else
                {
                GD2[2]|=maohao[0][row1];
                GD2[6]|=maohao[1][row1];
                }
        }
        else
        {
                if(GPS_POW)
                        NOP;
                else
                {
                GD1[2]|=maohao[0][row2];
                GD1[6]|=maohao[1][row2];
                }
        }
}

void Mode0_SJ_R()           //三行有秒,粗体时间
{
        uchar row1,row2,row3;

        if(row<8)
        {
                   row1=(row+8)*2;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2+1;                //        下1/2屏行扫描
                row3=row+8;

                if(shi1==0)
                {
                        RD2[0]=0;
                        RD2[1]=Num14B[shi2][row1]>>3;
                }
                else
                {
                        RD2[0]=Num14B[shi1][row1];          //时
                        RD2[1]=Num14B[shi1][row2] | Num14B[shi2][row1]>>3;
                }
                RD2[2]=Num14B[shi2][row1]<<5 | Num14B[shi2][row2]>>3;
                RD2[3]=Num14B[fen1][row1]>>2;           // 分
                RD2[4]=Num14B[fen1][row1]<<6 | Num14B[fen1][row2]>>2 | Num14B[fen2][row1]>>5;
                RD2[5]=Num14B[fen2][row1]<<3 | Num14B[fen2][row2]>>5;
                RD2[6]=Num12[miao1][row3]>>2;                   //秒
                RD2[7]=Num12[miao2][row3]>>1 | Num12[miao1][row3]<<6;

                if(GPS_POW)
                {
                RD2[2]|=maohao[0][row3];
                RD2[6]|=maohao[1][row3];
                }
        }
        else                                  //时间上半部
        {
                row1=(row-8)*2;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2+1;                //        下1/2屏行扫描
                row3=row-8;

                if(shi1==0)
                {
                        RD1[0]=0;
                        RD1[1]=Num14B[shi2][row1]>>3;
                }
                else
                {
                        RD1[0]=Num14B[shi1][row1];          //时
                        RD1[1]=Num14B[shi1][row2] | Num14B[shi2][row1]>>3;
                }
                RD1[2]=Num14B[shi2][row1]<<5 | Num14B[shi2][row2]>>3;
                RD1[3]=Num14B[fen1][row1]>>2;           // 分
                RD1[4]=Num14B[fen1][row1]<<6 | Num14B[fen1][row2]>>2 | Num14B[fen2][row1]>>5;
                RD1[5]=Num14B[fen2][row1]<<3 | Num14B[fen2][row2]>>5;
                RD1[6]=Num12[miao1][row3]>>2;                   //秒
                RD1[7]=Num12[miao2][row3]>>1 | Num12[miao1][row3]<<6;

                if(PM)
                        RD1[0]|=Num12[15][row3];

                if(GPS_POW)
                {
                RD1[2]|=maohao[0][row3];
                RD1[6]|=maohao[1][row3];
                }

        }
}

void Mode1_SJ_R()
{
        uchar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
                if(shi1==0) RD1[0]=0; else
                RD2[0]=Num14[shi1][row1];          //时
                RD2[1]=Num14[shi2][row1]>>2;
                RD2[2]=Num14[shi2][row1]<<6;
                RD2[3]=Num14[fen1][row1]>>2;           // 分
                RD2[4]=Num14[fen2][row1]>>4 | Num14[fen1][row1]<<6;
                RD2[5]=Num14[fen2][row1]<<4 ;
                RD2[6]=Num12[miao1][row1]>>1;                   //秒
                RD2[7]=Num12[miao2][row1];

                if(row==3|row==4)
                {
                        if(GPS_POW)
                        {
                                RD2[2]|=0x06;
                                RD2[5]|=0x03;
                        }
//                        else
//                        {
//                                GD2[2]|=0x06;
//                                GD2[5]|=0x03;
//                        }
                }

        }
        else                                  //时间上半部
        {
                if(shi1==0) RD1[0]=0; else
                RD1[0]=Num14[shi1][row2];          //时
                RD1[1]=Num14[shi2][row2]>>2;
                RD1[2]=Num14[shi2][row2]<<6;
                RD1[3]=Num14[fen1][row2]>>2;           // 分
                RD1[4]=Num14[fen2][row2]>>4 | Num14[fen1][row2]<<6;
                RD1[5]=Num14[fen2][row2]<<4 ;
                RD1[6]=Num12[miao1][row2]>>1;                   //秒
                RD1[7]=Num12[miao2][row2];
                if(PM)
                        RD1[0]|=Num12[15][row2];

                if(row==12|row==13)
                {
                        if(GPS_POW)
                        {
                                RD1[2]|=0x06;
                                RD1[5]|=0x03;
                        }
                }

        }
}

void Mode1_SJ_G()
{
        uchar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
                if(row==3|row==4)
                {
                        if(GPS_POW)
                        {
                           ;
                        }
                        else
                        {
                                GD2[2]|=0x06;
                                GD2[5]|=0x03;
                        }
                }
        }
        else
        {
                if(row==12|row==13)
                {
                        if(GPS_POW)
                        {
                                ;
                        }
                        else
                        {
                                GD1[2]|=0x06;
                                GD1[5]|=0x03;
                        }
                }
        }
}

void Mode2_SJ_R()
{
        uchar row3,row4;

        if(row<8)
        {
        ////时间
                row3=(row+8)*2;
                row4=(row+8)*2+1;
                if(shi1==0)          //
                        RD2[0]=RD2[1]=0;
                else
                {
                        RD2[0]=Num16B[shi1][row3];          //时
                        RD2[1]=Num16B[shi1][row4];
                }
                RD2[2]=Num16B[shi2][row3]<<3 | Num16B[shi2][row4]>>5;
                RD2[3]=Num16B[shi2][row4]<<3;           // 分
                RD2[4]=Num16B[fen1][row3]>>3;
                RD2[5]=Num16B[fen1][row4]>>3| Num16B[fen1][row3]<<5;
                RD2[6]=Num16B[fen2][row3];                   //秒
                RD2[7]=Num16B[fen2][row4];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RD2[3]|=maohao[4][row+8];
                                RD2[4]|=maohao[3][row+8];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
        else                                  //时间上半部
        {
//                if(shi1==0) RD1[0]=0; else
                row3=(row-8)*2;
                row4=(row-8)*2+1;
                if(shi1==0)
                        RD1[0]=RD1[1]=0;
                else
                {
                        RD1[0]=Num16B[shi1][row3];          //时
                        RD1[1]=Num16B[shi1][row4];
                }
                RD1[2]=Num16B[shi2][row3]<<3 | Num16B[shi2][row4]>>5;
                RD1[3]=Num16B[shi2][row4]<<3;           // 分
                RD1[4]=Num16B[fen1][row3]>>3;
                RD1[5]=Num16B[fen1][row4]>>3| Num16B[fen1][row3]<<5;
                RD1[6]=Num16B[fen2][row3];                   //秒
                RD1[7]=Num16B[fen2][row4];
                if(PM)
                        RD1[0]|=Num12[15][row-8];
                if(SHAN)
                {
                        if(GPS_POW)
                        {
                                RD1[3]|=maohao[4][row-8];
                                RD1[4]|=maohao[3][row-8];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

}

void Mode2_SJ_G()
{
        if(row<8)
        {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2[3]|=maohao[4][row+8];
                                        GD2[4]|=maohao[3][row+8];
                                }
                }
                else
                        Delayus(20);
        }
        else                                  //时间上半部
        {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1[3]|=maohao[4][row-8];
                                        GD1[4]|=maohao[3][row-8];
                                }
                }
                else
                        Delayus(20);
        }

}

void Mode3_SJ_R()
{
        uchar row3,row4;

        if(row<8)
        {
        ////时间
                row3=(row+8)*2;
                row4=(row+8)*2+1;
                if(shi1==0)          //
                        RD2[0]=RD2[1]=0;
                else
                {
                        RD2[0]=Num16[shi1][row3];          //时
                        RD2[1]=Num16[shi1][row4];
                }
                RD2[2]=Num16[shi2][row3]<<3 | Num16[shi2][row4]>>5;
                RD2[3]=Num16[shi2][row4]<<3;           // 分
                RD2[4]=Num16[fen1][row3]>>3;
                RD2[5]=Num16[fen1][row4]>>3| Num16[fen1][row3]<<5;
                RD2[6]=Num16[fen2][row3];                   //秒
                RD2[7]=Num16[fen2][row4];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RD2[3]|=maohao[4][row+8];
                                RD2[4]|=maohao[3][row+8];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
        else                                  //时间上半部
        {
//                if(shi1==0) RD1[0]=0; else
                row3=(row-8)*2;
                row4=(row-8)*2+1;
                if(shi1==0)
                        RD1[0]=RD1[1]=0;
                else
                {
                        RD1[0]=Num16[shi1][row3];          //时
                        RD1[1]=Num16[shi1][row4];
                }
                RD1[2]=Num16[shi2][row3]<<3 | Num16[shi2][row4]>>5;
                RD1[3]=Num16[shi2][row4]<<3;           // 分
                RD1[4]=Num16[fen1][row3]>>3;
                RD1[5]=Num16[fen1][row4]>>3| Num16[fen1][row3]<<5;
                RD1[6]=Num16[fen2][row3];                   //秒
                RD1[7]=Num16[fen2][row4];
                if(PM)
                        RD1[0]|=Num12[15][row-8];
                if(SHAN)
                {
                        if(GPS_POW)
                        {
                                RD1[3]|=maohao[4][row-8];
                                RD1[4]|=maohao[3][row-8];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

}

void Mode3_SJ_G()
{
        if(row<8)
        {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2[3]|=maohao[4][row+8];
                                        GD2[4]|=maohao[3][row+8];
                                }
                }
                else
                        Delayus(20);
        }
        else                                  //时间上半部
        {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1[3]|=maohao[4][row-8];
                                        GD1[4]|=maohao[3][row-8];
                                }
                }
                else
                        Delayus(20);
        }

}

void Mode4567_RQ_G()
{
        uchar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上1/2屏
        {
//                GD1[0]=(Num5[2][row]<<3)|(Num5[0][row]>>3);
//                GD1[1]=(Num5[0][row]<<5)|(Num5[nian1][row]>>1);
//                GD1[2]=(Num5[nian1][row]<<7)|(Num5[nian2][row]<<1);
//                GD1[3]=Num5[yue1][row];
//                GD1[4]=Num5[yue2][row]<<2;
//                GD1[5]=Num5[ri1][row]<<1;
//                GD1[6]=Num5[ri2][row]<<3;
                GD1[7]=Num8[week][row];
                if(row==3)                //日期点
                {
                        GD1[3]|=0xC0;
                        GD1[4]|=0x01;
                        GD1[5]|=0x80;
                }
        }
        else           //下1/2/屏
        {

                GD1[0]=Num8[y1][row2];        //农历日期
                GD1[1]=Num8[y2][row2];
                GD1[2]=Num8[11][row2];
                GD1[3]=NL8  [r1][row2];
                GD1[4]=Num8[r2][row2]>>1;

                GD1[5]=Num8[r2][row2]<<7 | Num5[t1][row2-1]>>2;         //温度
                GD1[6]=Num5[t2][row2-1] | Num5[t1][row2-1]<<6;
                GD1[7]=Num5[17][row2];

                // GD1[0]=(Num5[Light_R/100][row2]<<3)|(Num5[Light_R%100/10][row2]>>3);
                // GD1[1]=(Num5[Light_R%100/10][row2]<<5)|(Num5[Light_R%10][row2]>>1);
                // GD1[2]=(Num5[Light_R%10][row2]<<7);

                // GD1[3]=Num5[XSMOD/10][row2];
                // GD1[4]=Num5[XSMOD%10][row2]<<2;

//                GD1[5]=Num5[ADC_T/100][row2];
//                GD1[6]=Num5[ADC_T%100/10][row2];
//                GD1[7]=Num5[ADC_T%10][row2];

//                GD1[5]=Num5[TH0/100][row2];
//                GD1[6]=Num5[TH0%100/10][row2];
//                GD1[7]=Num5[TH0%10][row2];
        }
}

void Mode4567_RQ_R()          //模式4567日期 红数据
{
        uchar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
                RD1[0]=(Num5[2][row]<<3)|(Num5[0][row]>>3);
                RD1[1]=(Num5[0][row]<<5)|(Num5[nian1][row]>>1);
                RD1[2]=(Num5[nian1][row]<<7)|(Num5[nian2][row]<<1);
                RD1[3]=Num5[yue1][row];
                RD1[4]=Num5[yue2][row]<<2;
                RD1[5]=Num5[ri1][row]<<1;
                RD1[6]=Num5[ri2][row]<<3;
                RD1[7]=Num8[week][row];
        }
        else
        {
                RD1[5]=Num5[t1][row2-1]>>2;         //温度
                RD1[6]=Num5[t2][row2-1] | Num5[t1][row2-1]<<6;
//                RD1[7]=Num5[17][row2];
        }
}

void Mode4_SJ_G()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2[2]|=maohao[0][row];
                GD2[6]|=maohao[1][row];
        }
}

void Mode4_SJ_R()
{
        uchar row1,row2;
//        shi1=shi2=0;

           row1=(row-1)*2;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1)*2+1;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
        {
                if(shi1==0)
                {
                        RD2[0]=0;
                        RD2[1]=Num14B[shi2][row1]>>3;
                }
                else
                {
                        RD2[0]=Num14B[shi1][row1];          //时
                        RD2[1]=Num14B[shi1][row2] | Num14B[shi2][row1]>>3;
                }
                RD2[2]=Num14B[shi2][row1]<<5 | Num14B[shi2][row2]>>3;
                RD2[3]=Num14B[fen1][row1]>>2;           // 分
                RD2[4]=Num14B[fen1][row1]<<6 | Num14B[fen1][row2]>>2 | Num14B[fen2][row1]>>5;
                RD2[5]=Num14B[fen2][row1]<<3 | Num14B[fen2][row2]>>5;
                RD2[6]=Num12[miao1][row-1]>>2;                   //秒
                RD2[7]=Num12[miao2][row-1]>>1 | Num12[miao1][row-1]<<6;

                if(GPS_POW)
                {
                RD2[2]|=maohao[0][row];
                RD2[6]|=maohao[1][row];
                }
        }
        if(PM)
                RD2[0]|=Num12[15][row];
}

void Mode5_SJ_G()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2[2]|=maohao[2][row];
                GD2[5]|=maohao[0][row];
        }
}

void Mode5_SJ_R()
{
        uchar row1;

        row1=row-1;                //        上1/2屏行扫描
//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
        {
                if(shi1==0) RD2[0]=0; else
                RD2[0]=Num14[shi1][row1];          //时
                RD2[1]=Num14[shi2][row1]>>2;
                RD2[2]=Num14[shi2][row1]<<6;
                RD2[3]=Num14[fen1][row1]>>2;           // 分
                RD2[4]=Num14[fen2][row1]>>4 | Num14[fen1][row1]<<6;
                RD2[5]=Num14[fen2][row1]<<4 ;
                RD2[6]=Num12[miao1][row1]>>1;                   //秒
                RD2[7]=Num12[miao2][row1];

                if(GPS_POW)
                {
                        RD2[2]|=maohao[2][row];
                        RD2[5]|=maohao[0][row];
                }
        }

        if(PM)
                RD2[0]|=Num12[15][row];
}

void Mode6_SJ_G()
{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2[3]|=maohao[4][row];
                        GD2[4]|=maohao[3][row];
                }

        }
        else
                Delayus(30);

}

void Mode6_SJ_R()
{
        uchar  row3,row4;

        if(row)
        {
        ////时间
                row3=(row-1)*2;
                row4=(row-1)*2+1;
                if(shi1==0)          //
                        RD2[0]=RD2[1]=0;
                else
                {
                        RD2[0]=Num16B[shi1][row3];          //时
                        RD2[1]=Num16B[shi1][row4];
                }
                RD2[2]=Num16B[shi2][row3]<<3 | Num16B[shi2][row4]>>5;
                RD2[3]=Num16B[shi2][row4]<<3;           // 分
                RD2[4]=Num16B[fen1][row3]>>3;
                RD2[5]=Num16B[fen1][row4]>>3| Num16B[fen1][row3]<<5;
                RD2[6]=Num16B[fen2][row3];                   //秒
                RD2[7]=Num16B[fen2][row4];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RD2[3]|=maohao[4][row];
                                RD2[4]|=maohao[3][row];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
        if(PM)
                RD2[0]|=Num12[15][row];
}

void Mode7_SJ_G()
{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2[3]|=maohao[4][row];
                        GD2[4]|=maohao[3][row];
                }

        }
        else
                Delayus(30);

}

void Mode7_SJ_R()
{
        uchar row3,row4;

        if(row)
        {
        ////时间
                row3=(row-1)*2;
                row4=(row-1)*2+1;
                if(shi1==0)          //
                        RD2[0]=RD2[1]=0;
                else
                {
                        RD2[0]=Num16[shi1][row3];          //时
                        RD2[1]=Num16[shi1][row4];
                }
                RD2[2]=Num16[shi2][row3]<<3 | Num16[shi2][row4]>>5;
                RD2[3]=Num16[shi2][row4]<<3;           // 分
                RD2[4]=Num16[fen1][row3]>>3;
                RD2[5]=Num16[fen1][row4]>>3| Num16[fen1][row3]<<5;
                RD2[6]=Num16[fen2][row3];                   //秒
                RD2[7]=Num16[fen2][row4];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RD2[3]|=maohao[4][row];
                                RD2[4]|=maohao[3][row];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
        if(PM)
                RD2[0]|=Num12[15][row];
}

void Mode8_SJ_G()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1[2]|=maohao[0][row];
                GD1[6]|=maohao[1][row];
        }
}

void Mode8_SJ_R()
{
        uchar  row1,row2;
//        shi1=shi2=0;

           row1=(row)*2;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2+1;                //        下1/2屏行扫描

        if(shi1==0)
        {
                RD1[0]=0;
                RD1[1]=Num14B[shi2][row1]>>3;
        }
        else
        {
                RD1[0]=Num14B[shi1][row1];          //时
                RD1[1]=Num14B[shi1][row2] | Num14B[shi2][row1]>>3;
        }
        RD1[2]=Num14B[shi2][row1]<<5 | Num14B[shi2][row2]>>3;
        RD1[3]=Num14B[fen1][row1]>>2;           // 分
        RD1[4]=Num14B[fen1][row1]<<6 | Num14B[fen1][row2]>>2 | Num14B[fen2][row1]>>5;
        RD1[5]=Num14B[fen2][row1]<<3 | Num14B[fen2][row2]>>5;
        RD1[6]=Num12[miao1][row-1]>>2;                   //秒
        RD1[7]=Num12[miao2][row-1]>>1 | Num12[miao1][row-1]<<6;

        if(GPS_POW)
        {
        RD1[2]|=maohao[0][row];
        RD1[6]|=maohao[1][row];
        }

        if(PM)
                RD1[0]|=Num12[15][row];
}

void Mode9_SJ_R()           //细体时间 有秒
{
        if(!shi1) RD1[0]=0; else
        RD1[0]=Num14[shi1][row];          //时
        RD1[1]=Num14[shi2][row]>>2;
        RD1[2]=Num14[shi2][row]<<6;
        RD1[3]=Num14[fen1][row]>>2;           // 分
        RD1[4]=Num14[fen2][row]>>4 | Num14[fen1][row]<<6;
        RD1[5]=Num14[fen2][row]<<4 ;
        RD1[6]=Num12[miao1][row]>>1;                   //秒
        RD1[7]=Num12[miao2][row]>>1;

//        RD1[6]=Num12[z/100][row]>>1;                   //秒
//        RD1[7]=Num12[z%100/10][row]>>1;
        if(PM)
                RD1[0]|=Num12[15][row];
        if(GPS_POW)
        {
                RD1[2]|=maohao[2][row];
                RD1[5]|=maohao[0][row];
        }

}

void Mode9_SJ_G()
{
        if(GPS_POW)
                NOP;
        else
        {
                GD1[2]|=maohao[2][row];
                GD1[5]|=maohao[0][row];
        }
}

void Mode10_SJ_G()
{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1[3]|=maohao[4][row];
                        GD1[4]|=maohao[3][row];
                }

        }
        else
                Delayus(30);

}

void Mode10_SJ_R()
{
        uchar row3,row4;

        ////时间
                row3=row*2;
                row4=row*2+1;
                if(shi1==0)          //
                        RD1[0]=RD1[1]=0;
                else
                {
                        RD1[0]=Num16B[shi1][row3];          //时
                        RD1[1]=Num16B[shi1][row4];
                }
                RD1[2]=Num16B[shi2][row3]<<3 | Num16B[shi2][row4]>>5;
                RD1[3]=Num16B[shi2][row4]<<3;           // 分
                RD1[4]=Num16B[fen1][row3]>>3;
                RD1[5]=Num16B[fen1][row4]>>3| Num16B[fen1][row3]<<5;
                RD1[6]=Num16B[fen2][row3];                   //秒
                RD1[7]=Num16B[fen2][row4];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RD1[3]|=maohao[4][row];
                                RD1[4]|=maohao[3][row];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if(PM)
                RD1[0]|=Num12[15][row];
}

void Mode11_SJ_G()
{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NOP;
                }
                else
                {
                        GD1[3]|=maohao[4][row];
                        GD1[4]|=maohao[3][row];
                }

        }
        else
                Delayus(30);

}

void Mode11_SJ_R()
{
        uchar row3,row4;

        ////时间
                row3=row*2;
                row4=row*2+1;
                if(shi1==0)          //
                        RD1[0]=RD1[1]=0;
                else
                {
                        RD1[0]=Num16[shi1][row3];          //时
                        RD1[1]=Num16[shi1][row4];
                }
                RD1[2]=Num16[shi2][row3]<<3 | Num16[shi2][row4]>>5;
                RD1[3]=Num16[shi2][row4]<<3;           // 分
                RD1[4]=Num16[fen1][row3]>>3;
                RD1[5]=Num16[fen1][row4]>>3| Num16[fen1][row3]<<5;
                RD1[6]=Num16[fen2][row3];                   //秒
                RD1[7]=Num16[fen2][row4];
        //秒点
                if(SHAN)
                {
                        if(GPS_POW)
                        {
                                RD1[3]|=maohao[4][row];
                                RD1[4]|=maohao[3][row];
                        }
                }
                else
                {

                        if(GPS_POW)
                        {
                                NOP4;
                                NOP4;
                        }

                }

        if(PM)
                RD1[0]|=Num12[15][row];
}

void Mode8_RQ_G()
{
        uchar row1=row*2;
        uchar row2=row*2+1;
        if(!yue1) GD1[0]=0; else
        GD2[0]=Num13[yue1][row];         //月十位
        GD2[1]=Num13[yue2][row];         //月各位
        GD2[2]=HZ[19][row1];        //汉字月
        GD2[3]=HZ[19][row2] ;
        GD2[4]=Num13[ri1][row];         //日十位
        GD2[5]=Num13[ri2][row];         //日个位
        GD2[6]=HZ[20][row1];          //汉字日
        GD2[7]=HZ[20][row2];
}

void Mode8_NL_G()                //农历显示
{
        uchar row1=row*2;
        uchar row2=row*2+1;

        GD2[0]=HZ[NL_yue][row1];   //月十位
        GD2[1]=HZ[NL_yue][row2];
        GD2[2]=HZ[14][row1];        //月
        GD2[3]=HZ[14][row2];        //日个位
        GD2[4]=NLday[r1][row1];
        GD2[5]=NLday[r1][row2];        //日十位
        GD2[6]=HZ[r2][row1];
        GD2[7]=HZ[r2][row2];

}

void Mode8_XQ_G()
{
        uchar row1=row*2;
        uchar row2=row*2+1;

        GD2[0]=HZ[13][row1];
        GD2[1]=HZ[13][row2];
        GD2[2]=HZ[week][row1];
        GD2[3]=HZ[week][row2];
        GD2[4]=Num13[t1][row]>>5;
        GD2[5]=Num13[t1][row]<<3 | Num13[t2][row]>>6;
        GD2[6]=Num13[t2][row]<<2 ;
        GD2[7]=Num12[10][row];
}

void Mode8_XQ_R()
{

        RD2[4]=Num13[t1][row]>>5;
        RD2[5]=Num13[t1][row]<<3 | Num13[t2][row]>>6;
        RD2[6]=Num13[t2][row]<<2 ;

}

void ModeSleep_R()
{
        if(PM)
                RD1[1]|=Num12[15][row];
        if(shi1)
                RD1[2]=Num9[shi1][row];
        RD1[3]=Num9[shi2][row];
        if(SHAN)
                RD1[4]=Num9[10][row];
        RD1[5]=Num9[fen1][row];
        RD1[6]=Num9[fen2][row];

        RD2[3]=Num9[t1][row];
        RD2[4]=Num9[t2][row];
        RD2[5]=Num12[10][row]>>4;
        RD2[6]=Num12[10][row]<<4;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4.576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BRT_INT;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LoadData_G()
{

        switch (Set_S)
        {
                case 0:
                        if (POW_OK)
                        {
                                switch (XSMOD)
                                {
                                case 0:
                                        Mode0123_RQ_G();
                                        Mode0_SJ_G();
                                        break;
                                case 1:
                                        Mode0123_RQ_G();
                                        Mode1_SJ_G();
                                        break;
                                case 2:
                                        Mode0123_RQ_G();
                                        Mode2_SJ_G();
                                        break;
                                case 3:
                                        Mode0123_RQ_G();
                                        Mode3_SJ_G();
                                        break;
                                case 4:
                                        Mode4567_RQ_G();
                                        Mode4_SJ_G();
                                        break;
                                case 5:
                                        Mode4567_RQ_G();
                                        Mode5_SJ_G();
                                        break;
                                case 6:
                                        Mode4567_RQ_G();
                                        Mode6_SJ_G();
                                        break;
                                case 7:
                                        Mode4567_RQ_G();
                                        Mode7_SJ_G();
                                        break;
                                case 8:
                                        Mode8_SJ_G();
                                        if (miao2<3)
                                                Mode8_RQ_G();
                                        else
                                                if (miao2<6)
                                                        Mode8_NL_G();
                                                else
                                                        Mode8_XQ_G();
                                        break;
                                case 9:
                                        Mode9_SJ_G();
                                        if (miao2<3)
                                                Mode8_RQ_G();
                                        else
                                                if (miao2<6)
                                                        Mode8_NL_G();
                                                else
                                                        Mode8_XQ_G();
                                        break;
                                case 10:
                                        Mode10_SJ_G();
                                        if (miao2<3)
                                                Mode8_RQ_G();
                                        else
                                                if (miao2<6)
                                                        Mode8_NL_G();
                                                else
                                                        Mode8_XQ_G();
                                        break;
                                case 11:
                                        Mode11_SJ_G();
                                        if (miao2<3)
                                                Mode8_RQ_G();
                                        else
                                                if (miao2<6)
                                                        Mode8_NL_G();
                                                else
                                                        Mode8_XQ_G();
                                        break;
                                }
                        }
                        else
                                Delay(60);
                        break;
                case 1:        SetNian_G();        break;
                case 2:        SetYue_G();                break;
                case 3:        SetRi_G();                break;
                case 4:        SetShi_G();                break;
                case 5:        SetFen_G();                break;
                case 6:        SetMiao_G();        break;
                case 7:        SetLiangdu_G();        break;;
                case 8:        SetMinLiangdu_G();                break;
                case 9: SetLiangduG_G();                break;
                case 10: NTCbuchang_G();                break;
                case 11: Yaokong_G();                break;
                case 12:
                case 13:
                case 14:
                case 15: Xuexi_G();                break;
        }
}

void LoadData_R()
{

        switch (Set_S)
        {
                case 0:
                        if (POW_OK)
                        {
                                switch (XSMOD)
                                {
                                case 0:
                                        Mode0123_RQ_R();
                                        Mode0_SJ_R();
                                        break;
                                case 1:
                                        Mode0123_RQ_R();
                                        Mode1_SJ_R();
                                        break;
                                case 2:
                                        Mode0123_RQ_R();
                                        Mode2_SJ_R();
                                        break;
                                case 3:
                                        Mode0123_RQ_R();
                                        Mode3_SJ_R();
                                        break;
                                case 4:
                                        Mode4567_RQ_R();
                                        Mode4_SJ_R();
                                        break;
                                case 5:
                                        Mode4567_RQ_R();
                                        Mode5_SJ_R();
                                        break;
                                case 6:
                                        Mode4567_RQ_R();
                                        Mode6_SJ_R();
                                        break;
                                case 7:
                                        Mode4567_RQ_R();
                                        Mode7_SJ_R();
                                        break;
                                case 8:
                                        Mode8_SJ_R();
                                        if (miao2>5)
                                                Mode8_XQ_R();
                                        break;
                                case 9:
                                        Mode9_SJ_R();
                                        if (miao2>5)
                                                Mode8_XQ_R();
                                        break;
                                case 10:
                                        Mode10_SJ_R();
                                        if (miao2>5)
                                                Mode8_XQ_R();
                                        break;
                                case 11:
                                        Mode11_SJ_R();
                                        if (miao2>5)
                                                Mode8_XQ_R();
                                        break;

                                }
                        }
                        else
                                ModeSleep_R();
                        break;
                case 1:        SetNian_R();        break;
                case 2:        SetYue_R();                break;
                case 3:        SetRi_R();                break;
                case 4:        SetShi_R();                break;
                case 5:        SetFen_R();                break;
                case 6:        SetMiao_R();        break;
                case 7:        SetLiangdu_R();        break;
                case 8:        SetMinLiangdu_R();                break;
                case 9: SetLiangduG_R();                break;
                case 10: NTCbuchang_R();                break;
                case 11: Yaokong_R();                break;
                case 12:
                case 13:
                case 14:
                case 15: Xuexi_R();                break;
        }
}

void SendData_G()
{
                uchar i,j;
                for(i=0;i<8;i++)                                         //扫描1行
                {
                 #ifdef DATAHI
                         R1=0;
                        R2=0;
                         for(j=0;j<8;j++)                         //发送1个数据
                        {

                                GD1[i]<<=1;        //数据左移1
                                G1=CY;                //发送最高位,
                                GD2[i]<<=1;
                                G2=CY;                //由于数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进行取反
                                CK=0;                                        //时钟下降
                                NOP4;
                                CK=1;          //时钟上升
                        }
                #else
                        R1=1;
                        R2=1;
                        for(j=0;j<8;j++)
                        {
                                GD1[i]<<=1;        //数据左移1
                                G1=!CY;                //发送最高位,
                                GD2[i]<<=1;
                                G2=!CY;                //由于数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进行取反
                                CK=0;                //时钟下降
                                NOP4;
                                CK=1;        //时钟上升
                        }
                        #endif

                }
                ABCD=row;                        //行选
                 LS=0;
                NOP4;
                LS=1;                                //锁存上升,显示输出
                EN_ON();                                //显示开
                TH0=Light_G;
                TL0=Light_L;
                TR0=1;
}

void SendData_R()
{
                uchar i,j;

                for(i=0;i<8;i++)                                         //扫描1行
                {
                 #ifdef DATAHI
                         G1=0;
                        G2=0;
                         for(j=0;j<8;j++)                         //发送1个数据
                        {

                                RD1[i]<<=1;        //数据左移1
                                R1=CY;                //发送最高位,
                                RD2[i]<<=1;
                                R2=CY;                //由于数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进行取反
                                CK=0;                //时钟下降
                                NOP4;
                                CK=1;          //时钟上升
                        }
                #else
                        G1=1;
                        G2=1;
                        for(j=0;j<8;j++)
                        {
                                RD1[i]<<=1;        //数据左移1
                                R1=!CY;                //发送最高位,
                                RD2[i]<<=1;
                                R2=!CY;                //由于数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进行取反
                                CK=0;                //时钟下降
                                NOP4;
                                CK=1;        //时钟上升
                        }
                        #endif
                }
                ABCD=row;                        //行选
                 LS=0;
                NOP4;
                LS=1;                                //锁存上升,显示输出
                EN_ON();                                //显示开
//                Delay(80);
                TH0=Light_R;
                TL0=Light_L;
                TR0=1;
//                EN_OFF();                            //显示关
//                Delay(1);
}

void Err3231()
{

        for(row=0;row<16;row++)
        {
                RD1[0]=ZMlogo[10][row];
                RD1[1]=ZMlogo[2][row];
                RD1[2]=Num12[3][row];
                RD1[3]=Num12[2][row];
                RD1[4]=Num12[3][row];
                RD1[5]=Num12[1][row];
//                RD1[6]=Num12[1][row];

                RD2[0]=HZ[44][row*2];
                RD2[1]=HZ[44][row*2+1];
                RD2[2]=HZ[45][row*2];
                RD2[3]=HZ[45][row*2+1];
                RD2[4]=HZ[46][row*2];
                RD2[5]=HZ[46][row*2+1];
                RD2[6]=HZ[47][row*2];
                RD2[7]=HZ[47][row*2+1];

                SendData_G();
                SendData_R();
        }

}

void xianshi()
{
//        uchar i,j;

        for(row=0;row<16;row++)                           //扫描16行
        {
                LoadData_G();
                SendData_G();

                LoadData_R();
                SendData_R();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        z++;
        EN_OFF();
        TR0=0;
        TL0=60;
}

void SetTime(uchar address, char min, char max)
{
        char item;

        item=read_random(address);
        item=item/16*10+item%16;
        if (K_ADD)
                item++;
        else
                item--;
        if (item>max)
                item=min;
        if (item<min)
                item=max;
        ModifyTime(address,item/10*16+item%10);// 写入DS3231
        GetAllTime();
}

void IR_ICON()
{
        if(IR_date[6])
        {
                if(Set_S<12)
                {
                        if(IR_date[0]==IR_Key[0])
                        {
                                if(IR_date[6]==IR_Key[1])
                                {
                                        K_SET=1;
                                        IR_date[4]=0;
                                }
                                if(IR_date[6]==IR_Key[2])
                                {
                                        K_ADD=1;
                                        IR_date[4]=3;
                                }
                                if(IR_date[6]==IR_Key[3])
                                {
                                        K_DEC=1;
                                        IR_date[4]=3;
                                }
                                if(IR_date[6]==IR_Key[4])
                                {
                                        K_ESC=1;
                                        IR_date[4]=0;
                                }
                        }

//                        switch(IR_date[6])
//                        {
//                                case IR_Key[1]:        K_SET=1;  IR_date[4]=0;        break;
//                                case IR_Key[2]:        K_ADD=1;  IR_date[4]=3;        break;
//                                case IR_Key[3]:        K_DEC=1;  IR_date[4]=3;        break;
//                                case IR_Key[4]:        K_ESC=1;  IR_date[4]=0;        break;
//
//                                default : break;
//                        }
                }
                else
                {
                        if(!xuexi_OK)
                        {
                                switch(Set_S)
                                {
                                        case 12:
                                                IR_Key[0]=IR_date[0];
                                                IR_Key[1]=IR_date[6];
                                        //        IR_date[4]=0;
                                                Write_EEP();
                                                xuexi_OK=1;
                                                break;
                                        case 13:
                                                IR_Key[2]=IR_date[6];
                                        //        IR_date[4]=0;
                                                Write_EEP();
                                                xuexi_OK=1;
                                                break;
                                        case 14:
                                                IR_Key[3]=IR_date[6];
                                        //        IR_date[4]=0;
                                                Write_EEP();
                                                xuexi_OK=1;
                                                break;
                                        case 15:
                                                IR_Key[4]=IR_date[6];
                                        //        IR_date[4]=0;
                                                Write_EEP();
                                                xuexi_OK=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R_date[6]=0;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
        static bit KeySet_S,KeyAdd_S,KeyDec_S,KeyEsc_S;           //相应按键按下状态指示
        static uint idata Keyout;

        if(KeySet)
                 KeySet_S=1;  //
        if(!KeySet&&KeySet_S)
        {
                xianshi();
                if(!KeySet)
                {
                        K_SET=1;
                        KeySet_S=0;
                        Keyout=0;
                }
        }

        if(KeyAdd)                    //+按键,
                KeyAdd_S=1;
        if(!KeyAdd&&KeyAdd_S)
        {
                xianshi();
                if(!KeyAdd)
                {
                        K_ADD=1;                 //加键按下后,+=1
                        KeyAdd_S=0;
                        Keyout=0;
                }
        }

        if(KeyEsc)                    //Esc按键,
                KeyEsc_S=1;
        if(!KeyEsc&&KeyEsc_S)
        {
                xianshi();
                if(!KeyEsc)
                {
                        K_ESC=1;                 //加键按下后,+=1
                        KeyEsc_S=0;
                        Keyout=0;
                }
        }

        if(KeyDec)
                KeyDec_S=1;  //-按键,
        if(!KeyDec&&KeyDec_S)
        {
                xianshi();
                if(!KeyDec)
                {
                        K_DEC=1;                  //减键按下后,-键=1
                        KeyDec_S=0;
                        Keyout=0;

                }
        }

        IR_ICON();

        if(K_SET)
        {
                Set_S++;                        //S键按下后,
                if(Set_S>Set_Max)
                        Set_S=0;
                K_SET=0;
                xuexi_OK=0;
        }

        if(Set_S)
        {
                Keyout++;
                if(Keyout>10000)                  //1分后退出调整状态
                        Keyout=0,Set_S=0;
        }

        if(K_ADD&&K_DEC)
        {
                NOP;
        }
        if(K_ADD | K_DEC)
        {
                switch(Set_S)
                {
                        case 0:
                                if(K_ADD)
                                {
                                        XSMOD++;
                                        if(XSMOD>XSMOD_Max)
                                                XSMOD=0;
                                        EEprom_WritePara(0x0000,XSMOD);        //显示模式写入EEROM的0x0000单元
                                }
                                else
                                {
                                        Zhi_12=!Zhi_12;
                                                EEprom_WritePara(0x0001,Zhi_12);//上下午标志写入EEROM 0x0001单元
                                        GetAllTime();
                                }
                                break;
                        case 1:        SetTime(DS3231_YEAR, 15, 79);        break;        //年
                        case 2:        SetTime(DS3231_MONTH, 1, 12);        break;        //月
                        case 3:        SetTime(DS3231_DAY, 1, 31);        break;          //日
                        case 4:        SetTime(DS3231_HOUR, 0, 23);        break;        //时
                        case 5:        SetTime(DS3231_MINUTE, 0, 59);        break;        //分
                        case 6:        SetTime(DS3231_SECOND, 0, 59);        break;        //秒
                        case 7:
                                if(K_ADD) Liangdu++; else Liangdu--;
                                if(Liangdu>Liangdu_Max) Liangdu=0;
                                if(Liangdu<0) Liangdu=Liangdu_Max;
                                EEprom_WritePara(0x0002,Liangdu); //亮度写入 EEROM的0x02
                                break;
                        case 8:
                                if(K_ADD) Min_Liangdu++; else Min_Liangdu--;
                                if(Min_Liangdu>Min_Liangdu_Max) Min_Liangdu=0;
                                if(Min_Liangdu<0) Min_Liangdu=Min_Liangdu_Max;
                                EEprom_WritePara(0x0003,Min_Liangdu); //最小亮度写入0x03
                                break;
                        case 9:
                                if(K_ADD) Liangdu_G++; else Liangdu_G--;
                                if(Liangdu_G>Liangdu_G_Max) Liangdu_G=0;
                                if(Liangdu_G<0) Liangdu_G=Liangdu_G_Max;
                                EEprom_WritePara(0x0004,Liangdu_G); //绿补写入0x04
                                break;
                        case 10:
                                if(K_ADD) NTC_buchang++; else NTC_buchang--;
                                if(NTC_buchang>19) NTC_buchang=19;
                                if(NTC_buchang<1) NTC_buchang=1;
                                EEprom_WritePara(0x0005,NTC_buchang);         //NTC补偿写入0x05
                                break;
                        case 11:
                                IR_POW=!IR_POW;
                                EEprom_WritePara(0x0006,IR_POW); //        红外开关写入0x05

                        default :        break;
                        }
                K_ADD=0;
                K_DEC=0;
        }
        if(K_ESC)
        {
                Set_S=0;
                K_ESC=0;
        }

}

void main()
{
        uchar idata count;
        uchar idata a,b;

        P0M1=0x00;           //以下为接LED点阵屏设为强推,适应有下拉或上拉电阻输入的屏,改引脚连接要先设引脚输出模式
        P0M0=0xff;
        P2M1=0x00;
        P2M0=0xe0;

        P3M0=0x10;                          //0001 0000 P34推挽做红外接收电源
        P1M1=0x18;                          //P13,P14高阻模式        ,0001 1000
        P1ASF=0x18;                          //P13,P14做ADC输入
        ADC_CONTR=0x80;        //开启ADC电源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TMOD=0x11;                         //16bit
        AUXR |= 0x80;                //        T0/ 1T
        EA=1;
        ES=1;          PS=1;
        ET0=1;
        EADC=1;        //开启ADC中断
        IT1=1;        //int1下降沿触发
        EX1=1;
        ET1=1;
        TR1=1;

        if(DS18B20_TEST())
        {
                Delay(10);
                if(DS18B20_TEST())
                        NTC=1;
                  else
                        NTC=0;
        }
          else
                NTC=0;

        ADCL=1;
        ADC_CONTR=0xcb;                 //进行亮度AD转换
        if(NTC)
        {
                while(ADCL);
                ADCT=1;
                ADC_CONTR=0xcc;                 //进行温度
        }
        else
                Read18B20();
        GPS_POW=0;
        WDT_CONTR=0x34;                  //启动看门狗,16分频,约1s多
    DS3231_Initial();                //根据DS3231状态是否进行初始化

        ShowLogo();

        ADCL=1;
        ADC_CONTR=0xcb;                 //进行亮度AD转换
        if(NTC)
        {
                while(ADCL);
                ADCT=1;
                ADC_CONTR=0xcc;                 //进行温度
        }
        else
                Read18B20();
        while(read_random(DS3231_A2D) !=1)   //如DS3231闹铃2的日期位标志不是原来的1,初始化。
        {
                Err3231();
                WDT_CONTR=0x34;
        }
        POW_OK=1;
        XSMOD=EEprom_ReadPara(0x0000);//从EEROM中读显示模式
        Zhi_12=EEprom_ReadPara(0x0001);//读AM ,PM标志
        Liangdu=EEprom_ReadPara(0x0002);//读亮度数据
        Min_Liangdu=EEprom_ReadPara(0x0003);//读最低亮度数据
        Liangdu_G=EEprom_ReadPara(0x0004);//读绿补数据
        NTC_buchang=EEprom_ReadPara(0x0005);//读NTC温度补偿数据。
        IR_POW=EEprom_ReadPara(0x0006);//读红外开关数据
        if(XSMOD>XSMOD_Max)                XSMOD=0;

        Read_EEP();                         //从单片机EEROM中读红外键位数据
        GetAllTime();                //读取全部时间,并进行农历运算

        while(1)
        {
                 count++;
                 if(count>25)                                //这个常数值根据晶振频率调整,使秒点闪1HZ
                 {
                          count=0;
                        a++;
                        ADCL=1;
                        ADC_CONTR=0xcb;                         //进行亮度AD转换
                        WDT_CONTR|=0x10;                   //喂狗
                        GetTime();                                   //读取时间
                        if(a>1)
                        {
                                 a=0;
                                b++;
                                SHAN2=!SHAN2;
                                if(b>1)
                                {
                                        b=0;
                                        SHAN=!SHAN;
                                        if(NTC)
                                        {
                                                while(ADCL);
                                                ADCT=1;
                                                ADC_CONTR=0xcc;                 //进行温度
                                        }
                                        else
                                                Read18B20();
                                }
                        }
                 }

//                 if(RX_over&&DW_OK)           //接收完一帧数据并且收到定位成功信息后进行数据处理,定位后的时间肯定是准确的
                 if(RX_over && (RQ[4]>0x30 & RQ[4]<0x39) )        //如果信号较差能收到时间却没有定位可以用这句降低处理条件
                         GPSdata();

//                 if(shi1==0&&shi2==1&&fen1==0&&fen2==0)         //1点同步时间
//                 {
//                          ES_ON;                                //打开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                        GPS_POW=0;                        //打开GPS电源
//                 }

                 KeyScan();
                 xianshi();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3
{
        static uchar a,b;
        uchar temp;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B(2019-07-13):
单双色点阵都可以用吗

网友C:
其他的图纸都没有啊

网友D(2019-08-15):
我做了一个 GPS怎么也对不了时?

网友E(2019-09-19):
点阵 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F:
请问     如何改为单色显示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     如何改为单色显示呢?

能把下的资料传我一分吗,我是闲手,没有币。
万分感谢!53033923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双色点阵都可以用吗

我也是仿制的,没试用过单色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图纸都没有啊

上面有主板图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一个 GPS怎么也对不了时?

Gps要放在窗外或阳台上,对卫星接收的。我的在楼顶自动对时要50秒,而在阳台上对时要等五分钟左右才对好。在烧录芯片的时候波特率要选9600选错了也对不了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阵 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用KILL,下载用串囗及软件可参考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86&mobile=2
也可以买下面图片的usb转串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如何改为单色显示呢?

我也是小白,防制的

楼主:
重新做了一块,如下图。
做好后发现温度显示为0度调不了。后面改了18B20的那个H文件好了,改过后的程序文件如下附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KILL,下载用串囗及软件可参考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86&mobile=2 ...

写错了KILL,应是KEIL软件

网友H:
用P10单色LED屏程序怎么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做了一块,如下图。
做好后发现温度显示为0度调不了。后面改了18B20的那个H文件好了,改过后的程序文 ...

      放假了又重新做了一块。这次做了一些改动如下:
          1.为了用上购买点阵屏时赠送的那根排线,将接点阵屏的P0口改到了P2口上,程序上是在H头文件上改了这两端口.
          2.为了在洞洞板上更好的走线焊接,缩小板面积,将光敏电阻、温敏电阻、温度IC和按键引脚更改了位置。
更改后的电路如下图:
   更改后的程序:

   GPS在这板上做了接口,但做成品时没接上GPS,因为这DS3231时间误差很小了,不用老是调时间,而且接上的GPS还要放在阳台上或放在窗外,再接一条线到外面去有点影响外观,所以没去接GPS了。

网友I:
谢谢,学习了,正想做一个gps校时时钟,不过信号问题好像不好处理,室内用的,看你这个用成品gps都这么久,自己调天线可能更麻烦了

楼主(2019-10-24):
引用 网友I:
谢谢,学习了,正想做一个gps校时时钟,不过信号问题好像不好处理,室内用的,看你这个用成品gps都这么久, ...

      在原先的板上加上做的另一块板,更改下程序就可实现WIFI对时和语音报时了。(WIFI对时就不用接线放到外面去了)如下图:

    开机画面改了些字,如下图:

    另外将秒钟显示小字的和不显示小字的图片也发上来看看:
   下面附件有程序和电路图(下面4个附件选1个就可以了):
针对1楼的电路增加 WIFI对时 - 语音报时后的程序和电路图.rar (441.96 KB, 下载次数: 60) 针对1楼的电路增加 WIFI对时 - 语音报时-秒钟小字后的程序和电路图.rar (489.48 KB, 下载次数: 48) 针对17楼的电路增加 WIFI对时 - 语音报时后的程序和电路图.rar (437.88 KB, 下载次数: 49) 针对17楼的电路增加 WIFI对时 -

       另外再附上WIFI和语音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原先的板上加上做的另一块板,更改下程序就可实现WIFI对时和语音报时了。(WIFI对时就不用接线放 ...

用电池供电进入省电模式后只显示时间和温度。我做的这个去掉省电模式后电池供电11个小时后就没电了,用上省电模式后能持续46个小时供电,省电模式显示的画面如下图

网友J:
佩服,学习一下

网友K:
好详细的资料,我也做做看,谢谢分享

网友K:
很好的时钟学习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
来晚了感谢分享

网友K(2019-12-13):
手头有 STC8A8K64S4A12 ,不知能否直接代用?

网友M:
大佬,能不能做一个32*64的仿真图和程序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供电进入省电模式后只显示时间和温度。我做的这个去掉省电模式后电池供电11个小时后就没电了,用上 ...

楼主你好:我照你的程序仿制了个,发现在暗光线的时候点阵屏的上部和中部红色区域除正常显字边缘还有几个红色的LED在闪亮,高亮度的时候不明显,不知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另外温度不显示18b20的温度,触摸NTC的时候温度有变化。

网友N(2020-02-01):
楼主你好,时钟农历程序有问题,昨天1月31号农历1月初七正常,今天2月1号农历就是1月初九了

网友A:
师傅新年好,过年这几天有时间仿制了一个很成功,先谢谢楼主的分享,然后就是怎么把小时和分钟和秒中间的隔点改为红色呢,谢谢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O:
带GPS对时的,很不错了,收藏一下

网友P:
是标准08接口的双色屏就行吗?

网友P:
gps模块起什么作用,能自动对时吗?

网友Q:
刚做个电路,要是早看到就好了,原来的没有加接收头和18B20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是标准08接口的双色屏就行吗?

对的,32x64的双色屏

网友R(2020-03-03):
引用 网友F:
请问     如何改为单色显示呢?

同问…同样的问题,我的是P10红色LED单元板

网友A:
请问怎么屏蔽掉刚通电一瞬间显示的那八个字呢?因为停电来后再来电时显示八个大字对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压力很大呀,总是触发过流然后屏就一闪一闪的了,谢谢您指点一下。

网友S:
问一下,字显示正常,背景也都是亮的,不是黑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T(2020-04-16):
太详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做一个esp8266直驱点阵屏加ds3231的 我看嫌鱼上有人这么做

网友D:
像我们这种不会编程的 就指望楼主这样的大哥了

网友D:
为什么我刷了你改的程序 自动亮度也没了?!

网友U(2020-06-01):
刷了后没显示

网友V(2020-10-27):
大佬   你的esp 12的文件没有上传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V:
大佬   你的esp 12的文件没有上传啊

刚刚手机显示不全  找到了

网友W(2020-12-06):
#define  ABCD P0                    //ABCD接到P0.0-P0.3

网友W:
4个程序都是用P0口与17楼电路图不匹配

网友X:
刚好有两块P10点阵,学习学习

网友H(2021-09-25):
P10屏怎么改程序,麻烦大神赐教

网友Y(2022-02-20):
GPS具体型号是哪种?遥控是哪种?

网友Z(2022-04-28):
引用 网友V:
刚刚手机显示不全  找到了

兄弟,ESP12这个程序刷到哪里去啊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