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传感器或办法检测一个人在不在?想制作智能风扇

楼主(2019-05-06):
想做一个智能风扇,把风扇放在办公桌,当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风扇就转,离开就不转。要怎么检测人存在或离开呢?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A:
人脸识别系统,用B\S系统构架,在系统库里存入需要识别的人脸,就可以实现来人就转的功能

网友B:
检测人是否存在可以用SR602人体感应模块,某宝有卖8块钱左右,有效距离大概5,6米,检测角度大概60度左右。如果觉得范围太大可以用红外对管模块,要买身管是黄的头有一圈黑的那个,大概十几块钱,最大检测距离 一米左右并且可调 ,检测角度就一条直线,不要买一两块的,那种距离太近了最远8cm。 另外红外对管模块检测的原理是检测障碍,只要在它检测范围内存在物体,都能够触发。注意:由于黑色会吸收光,如果穿黑色衣服红外模块可能无法触发。

网友C:
二楼太厉害了,还人脸识别系统呢。。。

直接接近传感器,应该可以吧

红外传感器?

网友D:
人体检测模块,淘宝里就有,不贵,你可以去买一个。

网友E:
你好,可以用红外传感器来检测人是否离开或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人是否存在可以用SR602人体感应模块,某宝有卖8块钱左右,有效距离大概5,6米,检测角度大概60度左右。 ...

收到,谢谢!

网友F:
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测量障碍物的距离近时,就可以认为有人,距离远时可以认为无人。淘宝上有现成的模块可以买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红外传感器,比较便宜,而且容易使用。消防上用的红外开关是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的。因为这种项目我做过。

网友H:
红外比较便宜,人脸检测比较贵

网友I:
既可以用红外传感器,也可以用超声传感器、射频传感器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