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酒精传感器四脚的和六脚的哪种好?

楼主(2019-05-06):
就是我看酒精传感器有tb上四脚的和六脚的,如果我只是需要制作一台比较基础的,采用哪种比较好

网友A:
最好看他的规格书,一般6脚的如果有3个脚都并在一起接vcc的话,那么应该和4脚的没区别吧.

网友B:
脚多少没关系,要紧的是各项电性能参数。

网友C:
引脚多少无关,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是测数据还是报警?

网友D:
四角和六角的都可以,只要找准各引脚分别对应的功能,按照芯片说明书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