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7600串口助手只收到 RDY +CPIN: READY SMS DONE PB DONE

楼主(2019-05-06):
SIM7600串口助手只收到 RDY  +CPIN: READY  SMS DONE  PB DONE后面输入命令没有反应

网友A:
检查下:是否安装SIM卡及开通数据流量,SIM卡是否启用了PIN码

网友B(2020-08-10):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21-06-15):
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