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多功能计算器程序与电路制作

楼主(2019-05-06):
之前在学校基本没学过单片机之类的,后来去了一家公司实习,在一个搞单片机的大佬下开始学习,就做了个计算器,主要算法:加减乘除乘方开方三角函数排列组合等等,矩阵键盘用的5*7的,有些键没用上,屏幕LCD1602,原理图是自己画的,程序是找的别人的,把键盘部分和一些算法改了改,目前功能基本实现,除了不能进行负数的运算也不知道怎么改(不过感觉影响不大),希望有想做这个的我这些东西有所帮助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接收的字符*/,i/*通用数*/,gao/*两位数的十位*/,di/*个位*/;
bit fun_two;//第二功能标志
float val1/*运算数1*/,val2/*运算数2*/,ans/*最终结果*/;
char tab[32]/*输入接收数组*/,weishu/*浮点数位数*/;
char tab2[9]/*输出缓冲数组*/;
uchar fuhao/*运算符号标志*/;

//键盘键码数组,部分为ASCII码
//键盘上的ABCDF,键并没有用上(E作为浮点数的格式符了),
//这是由于单片机ROM只有8K,不能再扩展功能了(十六进制),但是保留按键。
uchar code keyval[5][7]={
0Xb2,0X31,0X34,0X37,0X2E,0X41,0Xa9,
0X20,0X32,0X35,0X38,0X30,0XA1,0Xaa,
0Xb3,0X33,0X36,0X39,0XA6,0XA5,0Xb1,
0X20,0X2b,0Xb0,0X2a,0X2f,0Xa0,0X20,
0Xb4,0Xa2,0Xa3,0XA4,0XA7,0XA8,0X3d,
};

//数据处理函数
void come_in()
{
        val1=atof(tab);         //ASCII码转浮点数
        for(i=0;i<32;i++)  //数组复位0
        {
                tab[i]=0;
        }
        i=0;
}

//键盘扫描程序
//5*7键盘,列在P3口的高5位上,行在P1口低7位上
//返回值为keyval[]中的对应键码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
        uchar hang,lie;
        P3=0xf8|P3;
        P3_7=0;
        if(P1!=0xff)
        {
                lie=0;
                temp=P1;
        }
        else
        {
                P3=0xf8|P3;
                P3_6=0;
                if(P1!=0xff)
                {
                        lie=1;
                        temp=P1;
                }
                else
                {
                        P3=0xf8|P3;
                        P3_5=0;
                        if(P1!=0xff)
                        {
                        lie=2;
                        temp=P1;
                        }
                        else
                        {
                                P3=0xf8|P3;
                                P3_4=0;
                                if(P1!=0xff)
                                {
                                        lie=3;
                                        temp=P1;
                                }
                                else
                                {
                                        P3=0xf8|P3;
                                        P3_3=0;
                                        if(P1!=0xff)
                                        {
                                                lie=4;
                                                temp=P1;
                                        }
                                   }
                        }
                }
        }
        switch(temp)
        {
                case 0xbf:hang=0;break;
                case 0xdf:hang=1;break;
                case 0xef:hang=2;break;
                case 0xf7:hang=3;break;
                case 0xfb:hang=4;break;
                case 0xfd:hang=5;break;
                case 0xfe:hang=6;break;
        }
        while(P1!=0xff);        //松手检测
        return (keyval[lie][hang]);
}

void keypad()
{
        P3=0x07&P3;                  //
        P1=0xff;                  //
        if(P1!=0xff);          // 判断有无按键
        delay(10);                  //延时去抖
        if(P1!=0xff)          //再次判断
        {
                temp=keyscan();         //扫描键盘,取得键码
                if(((temp>=0x30)&&(temp<=0x39))||(temp==0x2e)||(temp==0x2d)||(temp==0x45))//判断键码是否为浮点数关键字
                {

                                write_1602dat(temp);  //显示键码
                                tab[i]=temp;                  //数据给tab[]
                                i++;
                }
                else                    //若不为浮点数数关键字,则复杂了!!!!
                {
                        switch(temp)          //判断键码
                        {
                                case 0x2b:                 //加号
                                                        {
                                                                come_in();                            //数据处理
                                                                write_1602dat(0x2b); //写加号
                                                                fuhao=temp;                         //取得运算符
                                                                val2=val1;                         //数据转移
                                                                val1=0;                                 //val1复位,等待下一个数
                                                        }
                                                        break;
                                case 0xb0:                //减号
                                                        {
                                                                come_in();                          //同加号
                                                                write_1602dat(0x2d);  //写减号
                                                                val2=val1;                          //同加号
                                                                fuhao=temp;                          //同加号
                                                                val1=0;                                  //同加号
                                                        }
                                                        break;

                                case 0x2a:                //乘号
                                                        {
                                                                come_in();                         //同加号
                                                                write_1602dat(0x2a); //写乘号
                                                                val2=val1;                         //同加号
                                                                fuhao=temp;                         //同加号
                                                                val1=0;                                 //同加号
                                                        }
                                                        break;
                                case 0x2f:                //除号
                                                        {                                                 //同加号
                                                                come_in();                         //同加号
                                                                write_1602dat(0x2f); //写除号
                                                                val2=val1;                         //同加号
                                                                fuhao=temp;                         //同加号
                                                                val1=0;                                 //同加号
                                                        }
                                                        break;
                                case 0xa0:                //N次方
                                                        {
                                                                come_in();                          //同加号
                                                                write_1602dat(0x5e);  //写‘^’
                                                                val2=val1;                          //同加号
                                                                fuhao=temp;                          //同加号
                                                                val1=0;                                  //同加号
                                                        }
                                                        break;
                                case 0xa1:                //N次方根
                                                        {
                                                                 come_in();                          //同加号
                                                                write_1602dat(0xa2);  //写根号
                                                                val2=val1;                          //同加号
                                                                fuhao=temp;                          //同加号
                                                                val1=0;                                  //同加号
                                                        }
                                                        break;
                                case 0xa2:                //sin
                                                        {
                                                                if(fun_two==0)                 //判断第二功能标准,如果0,写“sin:”
                                                                {
                                                                        write_1602dat('s');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else                                 //如果0,写“asin:”
                                                                {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s');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fuhao=temp;
                                                                val1=0;
                                                        }
                                                        break;
                                case 0xa3:                //cos
                                                        {
                                                                if(fun_two==0)                   //判断第二功能标准,如果0,写“cos:”
                                                                {
                                                                        write_1602dat('c');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s');
                                                                        write_1602dat(':');
                                                                }
                                                                else                                  //判断第二功能标准,如果0,写“acos:”
                                                                {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c');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s');
                                                                        write_1602dat(':');
                                                                };
                                                                fuhao=temp;
                                                                val1=0;
                                                        }
                                                        break;
                                case 0xa4:                //tan
                                                        {
                                                                if(fun_two==0)                  //判断第二功能标准,如果0,写“tan:”
                                                                {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else                                  //判断第二功能标准,如果0,写“atan:”
                                                                {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fuhao=temp;
                                                                val1=0;
                                                        }
                                                        break;
                                case 0xa5:                //log
                                                        {
                                                                come_in();
                                                                write_1602dat(0x7e);        //写对数符号
                                                                write_1602dat('l');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g');
                                                                write_1602dat(0x7f);
                                                                val2=val1;
                                                                fuhao=temp;
                                                                val1=0;
                                                        }
                                                        break;
                                case 0xa6:                //阶乘
                                                        {
                                                                come_in();
                                                                write_1602dat('!');           //写阶乘符号
                                                                fuhao=temp;
                                                                val2=val1;
                                                                val1=0;
                                                        }
                                                        break;
                                case 0xa7:                //排列组合
                                                        {
                                                                come_in();
                                                                write_1602dat(0x7e);
                                                                if(fun_two==0)write_1602dat('C');//判断第二功能标准,如果0,则为排列,如果1为组合”
                                                                else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0x7f);
                                                                val2=val1;
                                                                fuhao=temp;
                                                                val1=0;
                                                        }
                                                        break;
                                case 0xa8:                //累加
                                                        {
                                                                come_in();
                                                                write_1602dat(0x7e); //写累加符号
                                                                val2=val1;
                                                                fuhao=temp;
                                                                val1=0;
                                                        }
                                                        break;
                                case 0xaa:                //left
                                                        {
                                                                weizhi=weizhi+1;           //左移
                                                                write_1602com(weizhi);
                                                                i=i+1;
                                                        }
                                                        break;
                                case 0xa9:                //right
                                                        {
                                                                weizhi=weizhi-1;           //右移
                                                                write_1602com(weizhi);
                                                                i=i-1;
                                                        }
                                                        break;
                                case 0xb1:                //删除
                                                        {
                                                                weizhi=weizhi-1;
                                                                write_1602com(weizhi);
                                                                write_1602dat(0x20);

                                                                weizhi=weizhi-1;
                                                                write_1602com(weizhi);
                                                                i=i-1;
                                                                tab[i]=' ';
                                                        }
                                                        break;
                                case 0xb2:                //第二功能
                                                        {
                                                                 P2_7=!P2_7;
                                                                 fun_two=!fun_two;
                                                        }
                                                        break;
                                case 0xb3:                //led
                                                        {
                                                                P3_2=!P3_2;
                                                        }
                                                        break;
                                case 0x3d:                //OK键
                                                        {
                                                                come_in();
                                                                switch(fuhao)
                                                                {
                                                                        case 0x2b:ans=val1+val2;break;// 加
                                                                        case 0xb0:ans=val2-val1;break;// 减
                                                                        case 0x2a:ans=val2*val1;break;// 乘
                                                                        case 0x2f:ans=val2/val1;break;// 除
                                                                        case 0xa0:ans=pow(val2,val1);break;//N次方
                                                                        case 0xa1:ans=exp(log(val1)/val2);break;//开N次方
                                                                        case 0xa2:{if(fun_two==0)ans=sin(val1);else ans=asin(val1);fun_two=0;}break;// sin
                                                                        case 0xa3:{if(fun_two==0)ans=cos(val1);else ans=acos(val1);fun_two=0;}break;//cos
                                                                        case 0xa4:{if(fun_two==0)ans=tan(val1);else ans=atan(val1);fun_two=0;}break;//tan
                                                                        case 0xa5:ans=log(val1)/log(val2);break;//log
                                                                        case 0xa6:ans=jiecheng(val2);break;//阶乘
                                                                        case 0xa7:{if(fun_two==0)ans=zuhe(val2,val1);else ans=pailie(val2,val1);}break;//组合
                                                                        case 0xa8:ans=leijia(val2,val1);break;//累加
                                                                        default:ans=val1;
                                                                }
                                                                sprintf(tab2,"%f",ans);          //浮点数转字符串
                                                                weishu=lang(ans);                  //取得浮点数位数
                                                                if(weishu>7)                          //位数大于7科学计数显示
                                                                {
                                                                        for(i=8;i>1;i--)
                                                                        {
                                                                                tab2[i]=tab2[i-1];
                                                                        }
                                                                        tab2[1]='.';
                                                                        write_1602com(er+9);
                                                                        weizhi=er+8;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1');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
                                                                        if(weishu>9)                 //大于9,取得位数十位,个位,分别显示
                                                                        {
                                                                                 gao=weishu/10;
                                                                                di=weishu%10;
                                                                                write_1602dat(gao+'0');
                                                                                write_1602dat(di+'0');
                                                                        }
                                                                        else
                                                                        write_1602dat(weishu+'0');
                                                                }
                                                                else if(weishu<(-7))           //位数为负数
                                                                {
                                                                        weishu=0-weishu;           //变正数
                                                                        ans=ans*pow(10,weishu);          //ans变假分数
                                                                        sprintf(tab2,"%f",ans);          //后面基本同上
                                                                        write_1602com(er+9);
                                                                        weizhi=er+9;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1');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if(weishu>9)
                                                                        {
                                                                                 gao=weishu/10;
                                                                                di=weishu%10;
                                                                                write_1602dat(gao+'0');
                                                                                write_1602dat(di+'0');
                                                                        }
                                                                        else
                                                                        write_1602dat(weishu+'0');
                                                                }
                                                                write_1602com(er);
                                                                weizhi=er;
                                                                for(i=0;i<8;i++)
                                                                {
                                                                        write_1602dat(tab2[i]);
                                                                        delay(1);
                                                                }
                                                                write_1602com(er+15);
                                                                weizhi=er+15;
                                                        }
                                                        break;
                                case 0xb4:                 //复位键
                                                        {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 //指针复位
                                                                weizhi=0x80;
                                                                for(i=0;i<32;i++)
                                                                {
                                                                        tab[i]=0;          //tab[]清0
                                                                }
                                                                for(i=0;i<9;i++)
                                                                {
                                                                        tab2[i]=0;         //tab2[]清0
                                                                }
                                                                val2=0;                         //该清0的都清0
                                                                val1=0;
                                                                fun_two=0;
                                                                ans=0;
                                                                i=0;
                                                                gao=0;di=0;
                                                                temp=0;
                                                                fuhao=0;
                                                                P2_7=0;
                                                        }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