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DHT11温湿度模块吗?单片机测出来的数据不太正常,求救

楼主(2019-05-06):
还有就是那个从机响应函数response()加上的话lcd就什么也不显示了,不加的话现在显示湿度68,温度46,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2^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x)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x;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8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8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1;b>0;b--)
        for(a=2;a>0;a--);
}
/*6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6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8;a>0;a--);
}
/*24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24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2;a>0;a--);
}
/*27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27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2;a>0;a--);
}
/*主机发送起始信号*/
void start()
{
   DATA=0;
   delay1ms(20);
   DATA=1;
   delay24us();
}
/*检测从机应答信号*/
void response()
{
   DATA=0;
   delay80us();
   DATA=1;
   delay80us();
}
/*接收1字节数据*/
uint receive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等待50ms低电平过去
       delay27us();
       if(DATA==1)
         dat+=1;
       dat<<=1;//数据移位
       while(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ve;
   start();
   DATA=1;
//   response();
   if(DATA==0)
   {
     while(DATA==0);
     delay80us();
     R_H=receive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receive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receive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receive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ve=receivebyte(); //接收校正位
     delay60us();
   }
   if((R_H+R_L+T_H+T_L)==reviv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1ms(5);
   en=1;
   delay1ms(5);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1ms(5);
   en=1;
   delay1ms(5);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delay1ms(1000);
   while(1)
   {
   DHT11();
   lcd_wcom(0x80);
   for(i=0;i<9;i++)
   {
      lcd_wdat(rec_dat[i]);
   }
   }
}

网友A:
主函数加个延时试试,这模块不能太过频繁调用,最好1~2s调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