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iMX6UL开发板-动态调频技术文档分享

楼主:
本文档以 iMX6UL 为例,简单介绍 cpufreq 的 5 种模式。

在 imx6ul 的 menuconfig 中,进入

CPU Power Management --->

CPU Frequency scaling --->

Default CPUFreq governor (ondemand) --->

中,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有 5 个选项。 这 5 个选项,可以将 cpu 的频率设置为不同的

管理模式,默认设置的是 ondemand 模式。

cpufreq 是一个动态调整 cpu 频率的模块,系统启动时会生成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 ”,如下图所示,是 imx6ul 文件上的

cpufreq 文件夹。

以上参数可以通过 cat 命令,例如: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可以获取当前

CPU 频率的模式。作者机器当前模式是“ondemand”,也就是动态调频模式。

其它参数:

cpuinfo_cur_freq 为当前频率;

cpuinfo_max_freq 为最大频率;

scaling_min_freq 为最小频率;

scalin_governor 为当前模式。

在动态调频模式下,state 下的 time_in_state 可以查询 cpu 整个运行周期中,在不同频

率下运行时间的比例。

以下简单介绍各种模式,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在不同模式下运行。

performance 模式:将 CPU 频率固定工作在其支持的最高运行频率上,而不动态调节。

powersave 模式:将 CPU 频率固定在“省电”模式,也就是最低频率。

以上两种,一种是极端效率,一种是极端低功耗。

Userspace 模式:用户可以在用户态调整频率,用户在应用或者在系统启动阶段,可以进

入这种模式,来设置频率。

ondemand 模式:这种模式会依据需求来调整频率,例如 ul 有三种频率:198000、

396000 和 528000,在有大量计算量的情况下,会立即达到最高频率,在运算完成就会立即

回到最低频率。

conservative 模式:和 ondemand 对比,这种模式下,系统会平滑地调整 CPU 频率,

频率的升降是渐变式的,而不是在大量计算到来就立即进入最高频率。

接着可以尝试配置这几种模式,验证一下。

测试 Userspace 模式,使用“echo userspa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命令可以进入 Userspace 模

式,这样就可以在用户态调整频率,使用命令“echo 528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setspeed”可以配置为 528000,如下图

所示。

测试 powersave 模式,使用命令“echo powersa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配置为最低功耗模式。然后

就能发现频率降低到最低。

测试 performance 模式,使用命令“echo performan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如下图所示。配置为最高

频率模式,理所当然频率九尾最高 528000 了。

测试下 ondemand 动态调频模式,如下图所示,可以使用命令“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tats/time_in_state”查看各种频率运行占用的时

间长度。作者因为调整过多次频率,528000 看起来比例较高,实际上默认这种系统,不运行

程序,大部分时间都是 198000 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