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上面画关于中频变压器的元件图?

楼主(2019-05-06):
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上面画关于中频变压器的元件图?

网友A:
跟画普通的元件一样呀,中频变压器就是和普通变压器或线圈等类似就行,原理图上只是个符号而已,按标准画目的是大家能看明白而已,不会影响什么的.

网友B:
自己建库吧!什么样子,原理图随意,PCB图按照实物尺寸,注意管脚哦。

网友C:
官网搜引脚图然后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