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两种定时器方式输出pwm原理分析与代码实现

楼主(2019-05-06):
51单片机除了一部分型号可以自带pwm波输出,其他型号只有用软件模拟输出。而其中一般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来设置。
第一种方式是用两个相同周期的定时器来产生。
先产生两个高低数字信号

两个定时器输出的信号值不一样,但其初相相同。若先产生高电平,则后面的输出全为低电平,同理相反。

如果这样的话只有两种输出结果,要么恒为1要么恒为0没有什么意义,而我们要实现占空比的话,只有控制其初相。

代码实现
#include<reg52.h>
sbit abc=P1^3;
void ab(int);
void yanchi(int);
int ac=0;
void main(){
int a=0;
abc=1;
TMOD=0X22;//设置两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16位
EA=1;
while(1){
yanchi(5);
ab(a);
a++;
if(a==100)
a=0;
}

}
void ab(int a){//a为占空比,也就是上面两个定时器输出信号的时间差

ET0=0;
TR0=0;
ET1=0;
TR1=0;
abc=1;
TH0=(65536-1100)/256;
TL0=(65536-1100)%256;
TH1=(65536-a*11)/256;
TL1=(65536-a*11)%256;
ET0=1;
TR0=1;
ET1=1;
TR1=1;
}
void T0TIME()interrupt 1
{
abc=1;
TH0=(65536-1100)/256;
TL0=(65536-1100)%256;
}
void T1TIME()interrupt 3
{
abc=0;
TH1=(65536-1100)/256;
TL1=(65536-1100)%256;
}
void yanchi(int a){
int b,c;
for(b=0;b<=a;b++)
for(c=0;c<=110;c++);
}

第二种实现方法只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
用一个定时器产生一个确定周期的数字信号,在其中断程序中进行操作,下面以产生两路pwm信号来说明。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ja=P1^3;
sbit ja1=P1^4;
void pwmkz(int);
void pwmkz1(int);
void yanchi(int);
int a=0,b=0;
int c=0;
void main(){
int f=0;
TMOD=0x22;
TH0=(65536-11)/256;
TL0=(65536-11)%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f+=5;
if(f==100)
f=0;
pwmkz(f);
yanchi(15);
//pwmkz1(100);

}

}
void pwmkz(int d){
a=d;
}
void pwmkz1(int e){
b=e;
}
void pwmdin()interrupt 1
{
  c++;
TH0=(65536-11)/256;//初值控制中断周期
TL0=(65536-11)%256;//
if(c==100)//100为控制输出信号的周期的常量 输出周期=中断周期*100(可以改变)
c=0;
if(c<a)//a为第一路的占空比
ja=1;//控制电平
else
ja=0;
if(c<b)//b为第二路占空比
ja1=1;
else
ja1=0;
}
void yanchi(int a){
int b,c;
for(b=0;b<=a;b++)
for(c=0;c<=110;c++);
}

网友A:
谢谢分享。用两个定时器怎么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可调的pwm波呢?加下q27568737747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两个定时器怎么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可调的pwm波呢?加下q27568737747可以吗?

上面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两个同周期定时器,通过控制两定时器启动时间差来调节占空比,虽然说理论是这样,但是上面的代码总是不能输出正确的pwm波,这个问题我也是很疑惑,你想产生pwm波的话,还是建议采用一个定时器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