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时钟(定时器)+18b20+按键调时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5-06):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S12864A-3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键盘定义*/
sbit LIE1 = P2^4;                                 //定义列
sbit LIE2 = P2^5;
sbit LIE3 = P2^6;
sbit LIE4 = P2^7;
sbit HANG1 = P2^0;                                 //定义行
sbit HANG2 = P2^1;
sbit HANG3 = P2^2;
sbit HANG4 = P2^3;
sbit D1 = P1^3;
sbit DQ = P1^1;                                          //定义DS18B20口
sbit beep =P1^2;                                  //蜂鸣器
/*变量定义*/
uchar ucKeyNumber;                          //记录按键值
uchar ucMatrixStatus;             //矩阵键盘状态
uint uiMatrixCount;                      //矩阵键盘计数
uint uiMatrixLieSelect;                  //矩阵键盘计数
uchar ucMatrixTemp;                          //按键端口
uchar ucStatus,flag=0,king;              //定义标志位
uint uiCount,uiStatus;
uchar miao=48,fen=59,shi=23,nian=19,yue=5;ri=2;
uchar mun_char_table[]={"0123456789"};
/*函数调用*/
void My_T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int ms);                    //LCD12864延时函数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命令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指令
void lcd_init();                                //LCD12864初始化
void LCDWrituenumber(uchar x,uchar y,uchar ucDAT);    //写字符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写字符串
void xianshi(void);                            //显示
void kaiji(void);                            //开机动画
void Matrix_keyboar(void);            //按键扫描
void keyRun(void);                            //按键执行

/*********ds18b20模块*************/
void delay_us(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Init(void)
{
    uchar x;
    DQ = 1;
        delay_us(100);
        DQ = 0;
        delay_us(1000);
        DQ = 1;
        delay_us(200);
        x = DQ;                                //DQ管脚送出60-240us的0脉冲 以示初始化成功
        delay_us(250);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 = 8;i > 0;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us(60);
          DQ = 1;
          dat>>=1;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value = 0;
   for(i = 8;i > 0;i--)
   {
          DQ = 0;
          value>>=1;
          DQ = 1;
          if(DQ)value|=0x80;
          delay_us(50);
    }
        return(value);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 = 0;
          uchar b = 0;
          uint t = 0;
          float tt = 0;
          DS18B20_Init();
          write_OneChar(0xcc);
          write_OneChar(0x44);
          DS18B20_Init();
          write_OneChar(0xcc);
          write_OneChar(0xbe);
          a = Read_OneChar();
          b = Read_OneChar();
          t = b;
          t <<= 8;
          t = t|a;
          tt = t*0.0625;
          t = tt*10+0.5;
          return(t);
}
/**************************************************
*函数类型:main.c
*函数名称: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12864初始化
    DS18B20_Init();        //18B20初始化
    while(1)
    {
           My_T0();
       kaiji();
       xianshi();
    }
}
/**************************************************
*             LCD12864模块
/**************************************************/
void delay(int ms)           //LCD12864延时函数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写字符                                                                 *
**********************************************************/
void LCDWritu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          //固定格式
{
        uchar i;
        lcd_pos(x,y);
        i = 0;
    while(str[i] != '\0')
    {
       lcd_wdat(str[i]);      //显示字符
       i++;
    }
}
/*********************************************************
*                                    写字符串                                                         *
*********************************************************/
void LCDWrituenumber(uchar x,uchar y,uchar ucDAT)
{
        lcd_pos(x,y);
        lcd_wdat((ucDAT / 10)+ 48);
        lcd_wdat((ucDAT % 10) + 48);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定时器初始化                              *
**********************************************/
void My_T0(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
*             定时器T0服务函数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Matrix_keyboar();
        keyRun();
        uiStatus++;
        if(king == 0)
        {
           uiCount++;
        }
    if(uiCount >= 1000)
    {
           uiCount = 0;
           miao++;
           if(miao >=60)
           {
             miao = 0;
             fen++;
           }
           if(fen >= 60)
           {
              fen = 0;
                  shi++;
           }
           if(shi >= 24)
           {
                  shi = 0;
                  ri++;
           }
           if(ri >=31)
           {
              ri = 0;
              yue++;
           }
           if(yue >= 12)
           {
              yue = 0;
                  nian++;
           }
    }

}
/***********************************************
*                  显示函数                                           *
***********************************************/
void xianshi(void)
{
   if(flag == 1)
   {
       uint temp;
           lcd_pos(0,1);
           lcd_wdat(mun_char_table[shi/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shi%10]);
           LCDWritueString(0,2," -");
           lcd_pos(0,3);
           lcd_wdat(mun_char_table[fen/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fen%10]);
           LCDWritueString(0,4," -");
           lcd_pos(0,5);
           lcd_wdat(mun_char_table[miao/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miao%10]);
           lcd_pos(1,1);
           lcd_wdat(mun_char_table[nian/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nian%10]);
           LCDWritueString(1,2,"年");
           lcd_pos(1,3);
           lcd_wdat(mun_char_table[yue/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yue%10]);
           LCDWritueString(1,4,"月");
           lcd_pos(1,5);
           lcd_wdat(mun_char_table[ri/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ri%10]);
           LCDWritueString(1,6,"日");
           LCDWrituenumber(1,0,20);
           /*   显示温度   */
           temp=ReadTemperature();                //把读到的温度赋值给temp
           LCDWritueString(3,0,"当前温度:");
           lcd_pos(3,5);
           lcd_wdat(mun_char_table[temp/100]);
           lcd_wdat(mun_char_table[temp%100/10]);
       lcd_pos(3,6);
           LCDWritueString(3,6,".");
           lcd_wdat(mun_char_table[temp%10]);
           LCDWritueString(3,7,"度");
           if(temp >= 250)
           {
              beep = ~beep;                         //蜂鸣器滴滴
           }
           else
              beep = 1;
   }
}
/*******************************************
*               开机动画                                   *
*******************************************/
void kaiji(void)
{
   switch(ucStatus)
   {
        case 0: LCDWritueString(0,0,"大学生单片机竞赛");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1;
                            }
                            break;
            case 1: LCDWritueString(0,0,"                ");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2;
                            }
                            break;
            case 2: LCDWritueString(1,2,"H001组");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3;
                            }
                            break;
            case 3: LCDWritueString(1,2,"                ");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4;
                            }
                            break;
                case 4: LCDWritueString(2,2,"只因追求");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5;
                            }
                            break;
            case 5: LCDWritueString(2,2,"               ");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6;
                            }
                            break;
                case 6: LCDWritueString(3,2,"源于热爱");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7;
                            }
                            break;
            case 7: LCDWritueString(3,2,"               ");
                    if(uiStatus >= 5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8;
                                     flag = 1;
                            }
                            break;
                case 8:        break;
   }
}
///////////////////*******以下为按键模块********///////////////////
/***********************************************
*                                 矩阵键盘扫描
***********************************************/
void Matrix_keyboar(void)
{
        switch(ucMatrixStatus)
        {
                 case 0: if(uiMatrixLieSelect == 0)
                                  {
                                          LIE1 = 0;LIE2 = 1;LIE3 = 1;LIE4 = 1; //每一列 第一个
                                 }
                                 else if(uiMatrixLieSelect == 1)
                                 {
                                          LIE1 = 1;LIE2 = 0;LIE3 = 1;LIE4 = 1; //每一列 第二个
                                 }
                                 else if(uiMatrixLieSelect == 2)
                                 {
                                          LIE1 = 1;LIE2 = 1;LIE3 = 0;LIE4 = 1;  //每一列 第三个
                                 }
                                 else if(uiMatrixLieSelect == 3)
                                 {
                                          LIE1 = 1;LIE2 = 1;LIE3 = 1;LIE4 = 0;  //每一列 第四个
                                 }
                                 else
                                 {
                                          LIE1 = 1;LIE2 = 1;LIE3 = 1;LIE4 = 1;  //没有列按下
                                 }
                                 ucMatrixStatus = 1;
                                 break;
                 case 1: if((HANG1 == 1) && (HANG2 == 1)&& (HANG3 == 1)&& (HANG4 == 1) )//没有行按下
                                  {
                                          ucMatrixStatus = 0;          //重新扫描
                                         uiMatrixLieSelect++;                  //逐行扫描
                                         if(uiMatrixLieSelect > 3)uiMatrixLieSelect = 0;
                                 }
                                 else
                                 {
                                          uiMatrixCount++;                 //计时
                                         if(uiMatrixCount >= 10)   //消抖
                                         {
                                                  uiMatrixCount = 0;                 //清零
                                                 if((HANG1 == 1) && (HANG2 == 1)&& (HANG3 == 1)&& (HANG4 == 1))
                                                 {
                                                         ucMatrixStatus = 0;          //回到第一步
                                                 }
                                                 else
                                                 {
                                                        ucMatrixTemp = P2;
                                                        ucMatrixStatus = 2;
                                                 }
                                         }
                                 }
                                 break;
                case 2:  if((HANG1 == 1) && (HANG2 == 1)&& (HANG3 == 1)&& (HANG4 == 1))
                                 {
                                         switch(ucMatrixTemp)
                                        {
                                                case 0XEE: ucKeyNumber = 1;break;    //S1
                                                case 0XDE: ucKeyNumber = 2;break;         //S2
                                                case 0XBE: ucKeyNumber = 3;break;         //S3
                                                case 0X7E: ucKeyNumber = 4;break;         //S4

                                                case 0XED: ucKeyNumber = 5;break;         //S5
                                                case 0XDD: ucKeyNumber = 6;break;         //S6
                                                case 0XBD: ucKeyNumber = 7;break;         //S7
                                                case 0X7D: ucKeyNumber = 8;break;         //S8

                                                case 0XEB: ucKeyNumber = 9;break;         //S9
                                                case 0XDB: ucKeyNumber = 10;break;         //S10
                                                case 0XBB: ucKeyNumber = 11;break;         //S11
                                                case 0X7B: ucKeyNumber = 12;break;         //S12

                                                case 0XE7: ucKeyNumber = 13;break;         //S13
                                                case 0XD7: ucKeyNumber = 14;break;         //S14
                                                case 0XB7: ucKeyNumber = 15;break;         //S15
                                                case 0X77: ucKeyNumber = 16;break;         //S16
                                        }
                                            ucMatrixStatus = 0;
                                 }
                                 break;
        }
}
/*************************************************
*                 按键执行                                                 *
*************************************************/
void keyRun(void)
{
   switch(ucKeyNumber)
   {
       case 1: king = 1;D1 = 0;ucKeyNumber = 0;break;                          //暂停
           case 2: miao++;if(miao>=59)miao=0;ucKeyNumber = 0;break;                  //秒加
           case 3: miao--;if(miao<=0)miao=0;ucKeyNumber = 0;break;                      //秒减
           case 4: fen++;if(fen>=59)fen=0;ucKeyNumber = 0;break;                  //分加
           case 5: fen--;if(fen<=0)fen=0;ucKeyNumber = 0;break;                                  //分减
           case 6: shi++;if(shi>=23)shi=0;ucKeyNumber = 0;break;                      //时加
           case 7: shi--;if(shi<=0)shi=0;ucKeyNumber = 0;break;                                  //时减
           case 8: king = 0;D1 = 1;ucKeyNumber = 0;break;                                          //开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