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思恒温的程序啊,要求加热到上限温度后停止加热 求帮助

楼主(2019-05-06):
如何构思恒温的程序啊,要求加热到上限温度后停止加热,降到指定温度后再进行加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2
温度上限38度,要求继电器加热到上限后停止加热,自然降温到35度,在重新启动继电器加热
显示 ...

看我头像,添加时,请注明 来自51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问的有点太。。。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温度控制范围是多少

STC89C52
温度上限38度,要求继电器加热到上限后停止加热,自然降温到35度,在重新启动继电器加热
显示12864

网友A:
你好!你这问的有点太。。。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温度控制范围是多少
3、温度控制精度是多少
4、显示用什么
5、加热器件有什么要求
6、综上所述,请 1 1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