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实现不了单片机倒计时呢,是哪里错了,还是思路就错了吗?求指点

楼主(2019-05-06):
#include <reg52.h>
LED_[]={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isbuf[]={0x01,0x02};
unsigned char m;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int j=0;
  for(i=time;i>0;i--)
   for(j=0;j<125;j++);
}
break_() interrupt 3
{
        delay(1);
        m=m-1;
}
void main()
{
        int j=0;
        TMOD=0x20;
        EA=1;
        ET1=1;
        TR1=1;
        TH1=0x1a;
        TL1=0x1a;
        m=99;
        while(1)
{
        if(j==0)
        {
                P1=disbuf[j];
                P2=LED_[m%10];
                delay(10);
                j=1;
        }
        else
        {
                P1=disbuf[j];
                P2=LED_[m/10];
                delay(10);
                j=0;
        }
}
}

网友A:
1.位码错误     2.中断函数计数变量m计量单位只有250us,要换算成秒来显示。int j=0;数据类型使用的不恰当

#include <reg52.h>
LED_[]={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isbuf[]={0xfe,0xfd};
char m;
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int j=0;
        for(i=time;i>0;i--)
                for(j=0;j<125;j++);
}
break_() interrupt 3
{
//        delay(1);
        n++;
        if(n>=4000)
        {
                n=0;
                m--;
                if(m<0)
                m=99;
        }
}
void main()
{
        int j=0;
        TMOD=0x20;
        EA=1;
        ET1=1;
        TR1=1;
        TH1=0x1a;
        TL1=0x1a;
        m=99;
        while(1)
        {
                if(j==0)
                {
                        P1=disbuf[j];
                        P2=LED_[m%10];
                        delay(10);
                        j=1;
                }
                else
                {
                        P1=disbuf[j];
                        P2=LED_[m/10];
                        delay(10);
                        j=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