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PI读操作的一点疑问,不明白为啥发送0xff

楼主:
开始不明白为啥发送0xff,后面明白了0xff的作用就是让时钟工作,才能把数据读出来,这么说0xff就是一个垃圾值,任意发送一个值,也是可以读出数据的,还有就是0xff是否写入flash里去了呢?希望好心人解答

网友A(2019-05-07):
理解不准确!
说明你尚未真正理解SPI通讯原理,再看书,
然后对照程序,看看它是否符合SPI的通讯原理。
这样你才能进步!

提示一下,要配合硬件图来做这件事,否则,你还是很难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准确!
说明你尚未真正理解SPI通讯原理,再看书,
然后对照程序,看看它是否符合SPI的通讯原理。

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从模式是没法提供时钟的,所以主模式下必须要在接收的同时提供时钟。办法就是发送一个字节来实现,因为还是上面说的,发送一个字节就意味着收到一个字节,代码和写完全一样,只要把读出来的字节保存即可,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例如:CLK上沿移出数据:
当CLK上沿后,必定移出了一个新的数据,你待它稳定后(做几个空操作)读数据口不就得到这一位数据了吗,它移8次,你就读8次,不就得到一个字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