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灰度循迹小车PWM调速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5-06):
我用的灰度传感器是输出模拟信号(D0)的,循黑线,而且因为一开始轮子转的很快,所以我还用了PWM来调速附带两张灰度传感器的图片(有一张灰度传感器的图片上边圈了一个红圈,那是上拉电阻,不要忘记焊接这个上拉电阻,否则比较器输出的电压达不到4.5V左右)
灰度传感器 输出模拟信号的话就焊接D0,输出数字信号就要把A0那一段也焊接上,当然要想焊接容易一些可以焊接数字信号那一端,当然还得用AD模块转换成模拟信号发送给单片机IO口,而且程序较难写,虽然使用输出模拟信号比较难焊接,但是程序简单。

被圈出来的是上拉电阻

被圈出来的是上拉电阻

被圈出来的是上拉电阻

灰度传感器

灰度传感器

灰度传感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QTIState;
unsigned char pulses;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ENA=P2^0;
sbit ENB=P2^1;

uint MA=0,MB=0;
uint SpeedA=20;//50%占空比
uint SpeedB=20;

void Forward(void)//向前行走子程序
{IN1=0;IN2=1;IN3=0;IN4=1;}
void Pivot_Left(void)/*左转子程序,带pivot的都是中间和左边或者中间和右边
同时检测到轨迹,pivot就是以左电机或者右电机为轴进行旋转*/
{IN1=0;IN2=1;IN3=1;IN4=0;}
void Pivot_Right(void)
{IN1=1;IN2=0;IN3=0;IN4=1;}
/*void Rotate_Left(void)
{IN1=1;IN2=0;IN3=0;IN4=1;}
void Rotate_right(void)
{IN1=0;IN2=1;IN3=1;IN4=0;}*/
void Get_QTI_State()
{
        QTIState = P3&0x1f;        /*P3接灰度传感器那五路,P3收到的数据
        和0001 1111按位与*/
}

void Follow_Line(void)
{
     Get_QTI_State();
     switch(QTIState)
    {
     case 0x04 : Forward();break;//00100
         case 0x02 : Forward();break;//00010 从右往左第二个灯亮了就直走,以防小车停止
         case 0x08 : Forward();break;//01000
         case 0x00 : Forward();break;
     case 0x06 : Pivot_Left();break;/*01100
         这个绕轴转的和不绕轴转的
         可以先随便写,到时候再替换
         */
         case 0x0c : Pivot_Right();break;//00110 中间和四号灯
         case 0x10 : Pivot_Left();break;// 10000从右往左 最高位第五个,左转
         case 0x01 : Pivot_Right();break; // 00001从右往左第一个灯低位亮了,右转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void)
{

        TH0 = 0xF4;
        TL0 = 0x48;
        TH1 = 0xF4;
        TL1 = 0x48;
        TMOD = 0x11;
        TR0 = 1;
        TR1 = 1;
        ET0 = 1;
        ET1 = 1;
        EA  = 1;
        while(1)
        {
                Follow_Line();
        }
}

//时钟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TH0=0xF4;
        TL0=0x48;
        MA++;
        if(MA< SpeedA)
        {
          ENA = 1;
        }
        else ENA = 0;
        if(MA == 40)
        {
          MA = 0;
        }
        TR0 = 1;
}

//时钟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using 1
{
        TR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