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进行按钮抬起瞬间的防抖?

楼主(2019-05-06):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k=P3^2;
u16 a,b,c;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mb[2];
        static u8 h;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j)
{
        while(j--);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zhongduan()
{
         IT0=1;//下降沿有效
         EX0=1;  // 哪个外部中断有效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b=0,c=0,beep=0,h=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h;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X0=0;
        h++;
        if(h==8)
        {
         b=1;
         c++;
        }
        if(h==300)
        {
   h=0;
   EX0=1;
         TR0=0;
        }
}

void zhong() interrupt 0
{
         EX0=0;
         TR0=1;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2;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P0=smgduan[mb[i]];//发送段码
                delay(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fengmingqi()
{

if(b==1)
        {
                for(a=0;a<100;a++)
                {
                        beep=~beep;
                  delay(10);
                }
                b=0;            //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

}

void main()
{
        zhongduan();

        while(1)
{
          fengmingqi();
      mb[0]=c%10;           //秒表个位
            mb[1]=c/10;           //秒表十位
                 DigDisplay();
}
}

网友A:
延时消抖有时候不管用,这时候要用暴力消抖
if(key==0)
{
while(!key);
……
}

网友B:
一个是用延时消抖,另一个就是用外部中断

网友C:
延时消抖
   if(S1==0) {
            Delay10ms();
             if(S1==0) {
                //要做的事
            }
}

网友D:
unsigned char key_ret = 0;//外部文件调用需申明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_ret;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_count,tim_count;
static bit key_flag = 0;
/////////////////////////////////////////////////////
if(KEY==1) key_ret = 0;
if(KEY==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可以是多个按键,例:if((KEY1==0)||(KEY2==0)||(KEY3==0))*/
   {
          if(++del_count>25)/*计数消抖(一般放在中断里,计数完大于20ms即可)*/
          {
            del_count = 0;
                  if(++tim_count>25)/*长按识别*/
                   {
                                        key_flag = 0;/*短按无效*/
                                        tim_count = 25;/*锁定长按*/
                                        switch(key_num)
                                                {
                                                 case 1:key_ret = 2;break;
                                                }
                        }
                 else/*短按有效*/
                   {
                          key_flag = 1;/*短按标志位*/
                          if(KEY==0) { key_num = 1;}/*一下用于识别按键*/

                    }
                }
        }
        else/*松手之后*/
          {
                        tim_count = 0;
                        del_count = 0;
                        if(key_flag)/*松手*/
                                {
                                        key_flag = 0;
                                        switch(key_num)
                                                {
                                                case 1:key_ret = 1;break;
                                                }
                                }
          }
        return key_ret;
                                        }
///////使用方法//
/*
if(key_ret==1)
{
        key_ret=0;
        要执行的程序
}

网友E:
改善硬件

网友F:
这样也只是可以知道状态稳定了。
稳定了,有以下几种状态况,需要你进行一下甄别:
1、一直未按。
2、按下了还未松开。
3、松开后的稳定(与1同类,需要你区分)。
……
这是难点!!有技巧,自己想想。(提示:将各种可能情况做标记,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消抖不分上下沿:
例如:
每间隔4ms检测一次,连续8次检测结果一样,则可判定为稳定。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定时器里检测5毫秒一直是按下状态就+1

网友F:
消抖不分上下沿:
例如:
每间隔4ms检测一次,连续8次检测结果一样,则可判定为稳定。

网友G:
加电容好些,在按键两端并联零点一到零点零一微法的无极性电容,千万别别用电解电容,因为电解电容漏电大,要用mkp之类的薄膜电容,严禁并电解电容。

网友H:
首先:硬件设计上必须要求在入口处并一个104电容。
然后:用示波器多抓几次按键按下和抬起的波形,找到按下和抬起的按键的干扰波形的宽度。
最后:程序再延时读取按键值,延时时间为:干扰波宽度*1.5,其中1.5可以视具体情况调整。

网友I:

消除方法有两种:软件除抖和硬件除抖,其中硬件除抖是应用了电容对高频信号短路的原理。
软件除抖是检测出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产生5ms~10ms的延时,让前沿抖动消失后再一次检测键的状态,如果仍保持闭合状态电平,则确认为真正有键按下。

网友J:
延时消抖,然后等待手抬起例如:
if(key==0)
{
    delay();
    while(!key);
}     进入外部中断也能这样,按下键不松手时显示可能会出问题,松开就好了。

网友J:
延时消抖,然后等待手抬起

网友K:
加一个电容,这是比较普遍的应用

网友L:
按钮两端并个电容?

网友K:
加个延时程序?

楼主:
有时候会连续加两个数,应该是抬起瞬间有反应,按下的防抖处理好了,抬起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