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可以更改的pwm

楼主(2019-05-06):
求问各位大佬,如何用五一单片机的IO口输出pwm,或者说是如何产生pwm?Pwm的占空比是可以更改的,不要程序 只求思路

网友A:
你好,可以用定时器来编写更改的pwm,思路就是定时一段置1或零,其余时间与之相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用定时器来编写更改的pwm,思路就是定时一段置1或零,其余时间与之相反即可

我用延时产生pwm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如果你的单片机只做这一件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