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转USB转换器中RX对应的LED灯一直亮? 显示接收字节不足怎么解决?求帮助

楼主(2019-05-06):
RS485通信,485转USB转换器中RX对应的LED灯一直亮,是怎么回事?有大佬知道吗
RS485通信时,显示接收字节不足怎么解决?

网友A:
RS485/232正常的转换器特征:电源灯常亮,不通讯时, RX TX 灯均不亮,正常通讯时, RX TX 灯闪烁。备注:正常的转换器必然具备这样的特征,但不是说具备这样的特征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转换器了。转换器异常的特征: 只通电,不通讯,不连接电脑和控制器时, RX 或者 TX 灯闪烁或者常亮。电源灯不亮(电源坏了或者转换器坏了)。等。建议检测方法:用备用转换器替换。

2、485转换器到第一台控制器的线路中断或者485+ 485-接反了或者短路了。或者虚接了,或者断路了。
建议检测的方法:使用万用表电阻档或者蜂鸣档,将控制器等设备断电后测试。

3、计算机串口故障:

(1)串口号设置错了。(一般计算机是自带原装串口是 COM1 和 COM2 ,如果是 USB 或者其他通讯方式转来的串口则

有可能是 COM3 ---COM255 之间的一个串口号。)

建议测试的办法:用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电脑对比测试。

(2)计算机串口已经损坏。

建议测试的办法:用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电脑对比测试。

(3)计算机串口被禁用

建议测试的办法:用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电脑对比测试。

现在很多新电脑,特别是原装品牌机,会在出厂时,在 CMOS 或者【设备】里禁用串口,所以要请精通电脑的人员

放开这些设置。

(4)计算机串口被其他产品或者其他应用程序的软件占用

建议检测办法:如果被占用,我们的软件下方信息框会有文字提示。

解决办法有:如果计算机有两个串口的话,两个软件分别用不同的串口,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可以轮流使用,不要同时

使用。或者购买 USB 串口转换器多串口卡等设备扩展串口数量。

(5)串口是通过转换器获得的,质量和性能存在问题

有些电脑,特别是笔记本是没有串口的。需要购买 USB 串口转换器多串口卡等设备扩展串口,购买的需要注意建议

购买有品牌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虽然功能差不多,但是性能差别会比较大,有些转换设备有较大的滞后延时可能影响正常

通讯。

第二章只有其中一台或者几台控制器通讯不上,或者通讯不稳定,有时通讯正常
有时有问题,则可能的故障原因:
1、控制器SN序列号是否填写错误了。

2、是否施工不规范:

施工不规范是造成通讯不稳定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且很不容易找到原因和解决问题。所以,在施工时就应该有足够的规

范意识,不然到以后后悔就更困难了。

3、是否是使用无源的转换器?

我们认为门禁系统是应该禁止使用无源转换器的,无源转换器成本低廉,通讯质量差通讯距离短、负载能力差、几

乎无抗干扰能力。

4、是否存在星型连接?

485 通讯方式,要求每台控制器和转换器都是手牵手地串下去的,中间不能分叉,也不能有星型结构的走线。因为这种

走线的线路自身产生的干扰很大,很容易造成通讯不稳定。施工人员不能有侥幸心里,认为:负载不多,线路不长,好像可

以,就图一时省事侥幸而为之。即使调试时可以通讯正常,但在使用时难保何时通讯就无法正常了。

5、是否没有走双绞线?

485 通讯线路采用的是差模传输原理,所以一定要走双绞线(网线就是由4 对双绞线组成的,所以走网线,选其中的一

对即可,千万注意不要弄巧成拙,将网线一对合一股,企图加粗线路来改善通讯质量的方法是适得其反的。)有些施工人员

图一时方便,将普通电源线或者平行线做 485 通讯线路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些平行线距离越长,线路自身产生的干扰越

大,抗干扰能力也越差,直到无法通讯。

6、给控制器供电的220V交流电是否有真实的接地线?

220V 给控制器供电的地线是接在机箱上的,可以将累积的静电,漏电雷击等干扰电信号通过地线走掉,如果没有地

线这些干扰会影响通讯质量,严重的还会影响控制器的正常运行。使得防雷等设计失效或者降低效果。

7、通讯线路是否过长?

485 通讯线路标称是1200 米,其实实际根据线路质量,安装环境,控制器通讯芯片的性能,转换器的性能等差异,是达

不到这种通讯距离的。一般较好的设备和环境可以达到 500-800 米,如果距离过长可以考虑向爱宇森购买 485 中继器

,485 信号放大器,来延长传输距离。

8、设备负载是否过多?

485 线路的负载控制器的数量是有规定的,不同的控制器通讯芯片和转换器负载能力是不一样的。有 32 ,64, 128, 255

台等不同等级,相关厂家会标注在产品说明书里,标注的数也未必就是实际的负载能力,通讯距离的长短,线材的好坏,环

境的优劣都会降低负载能力。所以,建议按厂家标明的参数的五折计算其真实的负载能力。

9、是否存在某段线路485+ 485-接错了接反了?

10、是否外部有强电干扰?

与强电线路近距离平行走线要比交叉干扰更大,建议和强电线距离保持30 厘米以上的间距,

11、附近有没有大功率设备或者强电柜?

走金属管屏蔽接地是抵抗外部干扰的有效方法。但是成本比较高,施工复杂,一般门禁都是走 PVC 管的,可以考虑通

讯线采用带屏蔽的网线或者双绞线。

备注:如果采用以下措施,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但是如果施工不规范的话,这些抗干扰措施也不能解决问题,

是徒劳。所以,确保施工规范是降低通讯故障率,便于勘察出故障原因的前提条件。

措施:通讯线采用屏蔽网线或者屏蔽双绞线,在系统通讯受到干扰时,将屏蔽层接到所有控制器的GND 接线端子上,

或许可以消除干扰,如果系统没有干扰,则没有必要事先接好,因为有些场合接屏蔽地反而有副作用。

在最后的一台控制器的485+ 485-的接线端子上并联一个120 欧姆的电阻。

网友B:
485芯片驱动能力有问题,有的芯片不能加120欧匹配电阻

网友C:
RS485规范支持多点、差分数据传输,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形网络,在实际连接,特别是多屏连接时请注意:
1,由于RS485总线是差分数据传输,要求传输线必须是成对双绞线,同一总线上所有接口的A+和A+连接,B-和B-连接,A+和B-必须使用一对双绞线;
2,当系统中显示屏数量较多时应考虑将系统分为多条RS485总线,每条总线上的显示屏数量最好不要超过20块(可依据实际情况调整);
3,同一条总线上,最好是采用一条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
4,从总线到每个节点的引出线长度应尽量短,以便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
5,要求总线和各节点的连接采用焊接的形式,焊接时尽量不要剪断总线以保证总线的完整;
6,长距离传输时,在总线末端控制卡上应考虑跳接终端匹配电阻(控制卡的RS485接口旁都有是否选择匹配电阻的跳线),而其它中间节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485规范支持多点、差分数据传输,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形网络,在实际 ...

485通讯时,有个问题是接收字节不足,这是为什么?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232正常的转换器特征:电源灯常亮,不通讯时, RX TX 灯均不亮,正常通讯时, RX TX 灯闪烁。备注: ...

485通讯时,有个问题是接收字节不足,这是为什么?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芯片驱动能力有问题,有的芯片不能加120欧匹配电阻

485通讯时,有个问题是接收字节不足,这是为什么?大佬知道吗?

网友D(2022-05-12):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2024-03-29):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2024-09-23):
引用 网友F:
485通讯时,有个问题是接收字节不足,这是为什么?大佬知道吗?

你是不是少了crc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