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充电器设计

楼主(2019-05-06):
//文件包含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键定义
sbit KEY1= P2^0;
sbit KEY2= P2^1;

//LED定义
sbit LED1= P2^3;  //红
sbit LED2= P2^4;  //绿

//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DQ=P1^3;

//DAC定义
sbit  CS_5615=P3^2;
sbit CLK_5615=P3^3;
sbit DAT_5615=P3^4;

//ADC定义
sbit CS=P3^5;                //CS定义CS脚
sbit SCL=P3^6;                //SCL定义为SCL脚
sbit DO=P3^7;                //DO定义为DO脚

uint I=0;
int wen_du;

//字符数组
uchar code Tab1[] = {"Uout=0.00V 00.0'"};
uchar code Tab2[] = {"Iout=0000mA 0.0C"};
uchar code Tab3[] = {"0123456789.ACV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0.0625)*10+0.5;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tlc_5615(uint buf)
{
        uint a,c;
        c=buf;
    CS_5615=0;
        for(a=16;a>0;a--)
        {
         DAT_5615=c>>15;
         c=c<<1;
         CLK_5615=1;
         CLK_5615=0;
    }
        CLK_5615=1;
        CLK_5615=0;
        CLK_5615=1;
        CLK_5615=0;
        CS_5615=1;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d,e,f,g,h,i;
        uint  I_real,U_real,I_real1,n;
        Delay_ms(10);                                        //延时等待液晶屏上电稳定
        LCD1602_Init();                                        //1602液晶屏初始化
                                                                        //1602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play(LINE1,Tab1,0,16);                //显示界面
        LCD1602_Display(LINE2,Tab2,0,16);                //显示界面
        I=0;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g=wen_du/100;
                h=wen_du%100/10;
                i=wen_du%10;
                tlc_5615(I);                                    //更新参考电压
                U_real=ad0832read(1,1);             //通道1,输出电压采集+运算
                U_real=U_real*1.9608;
                if(I==100)
                        I_real=ad0832read(1,0);      //通道0,输出电流采集+运算
                if(I==1000)
                        I_real=ad0832read(1,0)*2+9;

                if(I_real<=66)                      //没有加电池都不亮
                {
                        LED1=1;
                        LED2=1;
                }
                else if(I_real>=68)                  //加电池绿灯亮
                {
                        LED1=1;
                        LED2=0;
                        U_real=U_real-4;
                        if(I_real>=200)
                        U_real=U_real-32;
                }

                if(I_real>=68&&U_real>=420)                        //电充满红灯亮
                {
                        if(I_real>=68&&U_real>=420)
                        {
                                n++;
                                if(n==20)                                   //连续检测200次,以免干扰信号
                                {
                                        LED1=0;
                                        LED2=1;
                                        I_real=0;                                                //停止充电
                                        I=0;                                                        //停止充电
                                        //0.0C
                                        if(I==0)
                                        {
                                                LCD1602_Display(LINE2+12,Tab3,0,1);
                                                LCD1602_Display(LINE2+13,Tab3,10,1);
                                                LCD1602_Display(LINE2+14,Tab3,1,1);
                                                LCD1602_Display(LINE2+15,Tab3,12,1);
                                        }
                                }
                        }
                }
                else
                        n=0;

                Delay_ms(50);
                //更新显示
                if(1)
                {
                        //电流、电压取位
                        I_real1=I_real;
                        if(I_real1<67)
                                I_real1=0;
                        else
                                I_real1=I_real1-20;

                        a=I_real1/100;
                        b=I_real1%100/10;
                        c=I_real1%10;

                        d=U_real/100;
                        e=U_real%100/10;
                        f=U_real%10;
                        //显示电压
                        LCD1602_Display(LINE1+5,Tab3,d,1);
                        LCD1602_Display(LINE1+6,Tab3,10,1);
                        LCD1602_Display(LINE1+7,Tab3,e,1);
                        LCD1602_Display(LINE1+8,Tab3,f,1);
                        //显示温度
                        LCD1602_Display(LINE1+11,Tab3,g,1);
                        LCD1602_Display(LINE1+12,Tab3,h,1);
                        LCD1602_Display(LINE1+13,Tab3,10,1);
                        LCD1602_Display(LINE1+14,Tab3,i,1);
                        //显示电流
                        LCD1602_Display(LINE2+5,Tab3,0,1);
                        LCD1602_Display(LINE2+6,Tab3,a,1);
                        LCD1602_Display(LINE2+7,Tab3,b,1);
                        LCD1602_Display(LINE2+8,Tab3,c,1);
                }
                if(KEY2==0)                  //0.1C电流
                {
                         Delay_ms(10);
                         if(KEY2==0)
                         {
                                I=100;
                                //0.1C
                                LCD1602_Display(LINE2+12,Tab3,0,1);
                                LCD1602_Display(LINE2+13,Tab3,10,1);
                                LCD1602_Display(LINE2+14,Tab3,1,1);
                                LCD1602_Display(LINE2+15,Tab3,12,1);
                         }
                }
                if(KEY1==0)           //1C电流
                {
                        Delay_ms(10);
                        if(KEY1==0)
                        {
                                I=1000;
                                //1.0C
                                LCD1602_Display(LINE2+12,Tab3,1,1);
                                LCD1602_Display(LINE2+13,Tab3,10,1);
                                LCD1602_Display(LINE2+14,Tab3,0,1);
                                LCD1602_Display(LINE2+15,Tab3,12,1);
                        }
                        Delay_ms(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