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调速电路求助,这个电路能实现吗?晶闸管用MCR100-6

楼主(2019-05-06):
图画的不好
请问这样能实现调速目的吗
光耦用的是TLP521
晶闸管用MCR100-6
想问问 P1.0和P1.1光耦上拉电阻选多大合适,SCR限流电阻选多大??

网友A:
不能!
欲使可控硅,必须让它的栅极与阴极之间形成电流,你的电路中无法做到这一点。

楼主:
假如晶闸管K级接地呢 能实现吗

网友B:
看可控硅推荐电路,我好像光耦用的moc3042.

楼主:
请问电容的作用时滤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