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74HC535传输数据移位问题

楼主(2019-05-06):
  • 这段代码想要表达74HC535传输的数据位移,dat向右移七位,传输进最高位,然后dat左移一位,传输进次高位,请问循环为什么循环八次,如果
  • 一次就能移两位,那么四次不就可以把一个字节八位都传输进去了?
  • for(i=1;i<8;i++)

  •         {

  •                 ser=dat>>7;

  •                 dat<<=1;

网友A:
软件上移100次与硬件毛关系也没有!
要使硬件移位必须在硬件的CLK加脉冲,一个脉冲移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