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盲人探路器的研制,求大神分析指导思路

楼主(2019-05-06):
超声波测距模块用的是US100,单片机用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加上一个MP3TF16模块和蓝牙音频发射器
目标:测得障碍物的距离,然后通过蓝牙传输到无线耳机播报
如何构思?

网友A:
用Arduino 可能更容易开发,网上都有很多US100,MP3TF16的Arduino  library,可以直接用。
用STM32,可能就要自己去写每一个模块的驱动。
开发的流程通常是这样:
1.先用STM32驱动US100,顺利在UART中,每一秒得到距离
2.用STM32驱动MP3TF16,顺利输出有关距离的音频。
3.用STM32,结合US100,MP3TF16,顺利在每一秒将距离,转化成音频输出。
4.将音频输出到蓝牙音频发射器,顺利在无线耳机听出距离。

到此,已完成一半目标了。
剩下的一半就是跟据个人要求,慢慢修改程序,达到想要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rduino 可能更容易开发,网上都有很多US100,MP3TF16的Arduino  library,可以直接用。
用STM32,可能就 ...

嗯呢,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用STM32驱动US100的例子,但是不是很懂怎么去驱动MP3TF16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我,这超声波模块拿来探测一个运动的物体行不,像是探测正前方人的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