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用ad637,电流互感器,lm358运放测交流电流,怎么调都不行

楼主:
电流互感器1000:1接2k电阻,测25W,220V电灯的交流电流。万用表测电阻电压200mv,直接接ad637板,万用表测ad637输出25mv左右。接运放输出830mv,再接ad637板还是输出25mv左右。这个ad637板我用来跟电压互感器一起测交流电压能行,不知道为什么跟电流互感器就搞不定。

网友A(2019-05-07):
需要你上图

网友B:
老哥我想问问,我想用1000:1电流互感器测大概0.11A的交流电流,可是它的输出波形完全不行,理想结果应该是正弦波啊,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C:
交流互感器接2K会不会太大,一般都是50~100R。具体参数还是根据技术说明书

网友D:
1.电流互感器选择有问题;
2.互感器输出时可能负载能力有限,须加射随器用来提高负载能力;
3.采用合适的放大器。

网友A:
是你一知半解了!
电流互感器实质上是个变压器,你的输入是正弦波电流(初级),输出要得到不失真的波,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磁保和!或者说,保证输出功率不能超过变压器所能达到的最大不失真功率!
假设不失真:输入=I,则输出=0.001I,你接了一个电阻R,则输出功率 W = 0.00001*I*I*R,你查一下,这个W允许是多少?
也就是说,负载电阻是由限制的!对应不同的电流,有不同的限值。
从过滤器图像来看,是失真了。

网友B:
其实吧,我发现是灯的问题,之前用的是白炽灯,换个钨丝电灯就是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