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出自己想要的数字或字母 求帮助

楼主(2019-05-06):
比如显示n7.2.谢谢

网友A:
常规的数码管由8个发光二极管组成,你就把它当成8个LED来显示,但是让哪几个亮呢?则需要你用你想显示的“n7.2.”的形状拼接。

网友B:
不是所有字母都可以用数码管显示,给你一个共阴极数码管标准字库代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   0.    1.   2.  3.   4.   5.   6.   7.   8.   9.  -1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网友C:
只要掌握数码管驱动的原理,就可以用这七段(个)灯组合成有限的图形。正如楼上所说,只需要控制哪些灯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