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按键与外部中断共用端口问题

楼主(2019-05-06):
51单片机我P3.2 P3.3 P3.4和P3.5接了按键。请问如何用这几个键控制流水灯模式呢吗

网友A:
51单片机在没有启用外部中断和外部计数功能时,这几个IO口就是普通准双向口,不影响作为按键的输入端口使用。

网友B:
你先不急关心按键,先写出一种“流水灯模式”来试试看。
而后再写出第二种“流水灯模式”,第三种……
最后再谈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