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片机亮灯程序为何总是编译出错?

楼主:
就几行代码,不可能写错啊,第一种是这样的:

第二种是这样的:

无论我怎么改,这两个警告始终消不掉,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2019-05-06):
警告不要紧的,主要没有错误就行

网友B:
你的C程序没有加入到工程,所以报这个错

网友C:
这是源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里面

网友D:
右键目标1创建一个程序

网友E:
要创建一个工程,并且你这个.c文件要保存在在这个工程的同一个文件

网友F: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解决了,确实是因为没有添加到工程里面

网友G:
.c文件未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H:
先点上面的工程新建一个工程 再在工程上右键点添加已存在文件吧你写的这个led.c添加进去 再编译

网友I:
.c文件保存  然后项目那右击添加到项目中来

网友J:
.C文件要添加到工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