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8位数码管-显示时钟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程序要求如下:
   1、使用定时器中断
         2、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3、三个按键控制:MOD键、+键,-键
       在正常计时时,按MOD键一次,时间暂停,如果这时按+键或键-键,秒的数量就加1或减一;再按MOD键(两次),如果这时按+键或键-键,分                 的数量就加1或减一;再按MOD键(三次),如果这时按+键或键-键,时的数量就加1或减一;再按MOD键(四次),启动计时(恢复正常计时)。
    4、12小时制或24小时制。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
//名称:按键调节数码管显示
//------------------------------------------------------------------------
//说明:
//     按MOD键一次,时间暂停,如果这时按+键或键-键,
//     秒的数量就加1或减一;再按MOD键(两次),如果这时按+键或键-键,
//     分的数量就加1或减一;再按MOD键(三次),如果这时按+键或键-键,
//     时的 数量就加1或减一;再按MOD键(四次),启动计时(恢复正常计时)。
//------------------------------------------------------------------------

#include <reg51.h>                            //调用含有51专用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数码管断码表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数码管断码表

sbit mode = P1^0;         //模式调节
sbit s1 = P1^1;             //加
sbit s2 = P1^2;             //减

int sec=20,min=5,hour=12;           //显示初值
uint temp;                                           //临时变量
uchar m,n;

/***********************************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0;j>0;j--);
}

/*******************************
          显示子函数
********************************/
void display(void)
{
   P2=0x80;
   P0=table[sec%10];                   //显示秒个位
   delayms(5);

   P2=0x40;
   P0=table[sec/10];                  //显示秒十位
   delayms(5);

   P2=0x20;                                  //显示横线
   P0=0xbf;
   delayms(5);

   P2=0x10;                                          //显示分个位
   P0=table[min%10];
   delayms(5);

   P2=0x08;                                          //显示分十位
   P0=table[min/10];
   delayms(5);

   P2=0x04;                              //显示横线
   P0=0xbf;
   delayms(5);

   P2=0x02;                                           //显示时个位
   P0=table[hour%10];
   delayms(5);

   P2=0x01;                                          //显示时十位
   P0=table[hour/10];
   delayms(5);
}

/*****************************************
                          按键子函数
*******************************************/
void key()
{
if(mode==0)                 //第一次判断"模式"按键按下
{
  delayms(5);                //延时消抖
  if(mode==0)                //第二次判断"模式"按键按下
  { TR0=0;n++; }                     //暂停计时,并且记录按键按下的次数
   while(!mode)              //等待按键释放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消除数码管闪烁
}
  if(n>3)                                         //如果第四次按下mode键则继续计时,并且重新记录按下的按键次数
{TR0=1;n=0;}
/********************************
               调整+
*********************************/
         if (s1==0)                                 //第一次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 (s1==0)                                 //第二次判断"模式"按键按下
         {
         switch(n)                                 //根据"模式"按键按下的次数,执行对应程序
         {
           case 1:sec++;if(sec>59)sec=0;                 //秒递增,最大显示59,若59继续递增则显示00
           break;
           case 2:min++;if(min>59)min=0;                 //分递增,最大显示59,若59继续递增则显示00
           break;
           case 3:hour++;if(hour>23)hour=0;                 //时递增,最大显示59,若23继续递增则显示00
           break;
         }
         }
        }
         while(!s1)              //等待"+"按键释放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消除数码管闪烁
         }
/******************************
                调整-
*******************************/
if (s2==0)                                         //第一次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s2==0)                                         //第二次判断"模式"按键按下
  {
   switch(n)                                 //根据"模式"按键按下的次数,执行对应程序
         {
           case 1:sec--;if(sec<=0)sec=59;                //秒递减,最小显示00,若00继续递减则显示59
           break;
           case 2:min--;if(min<=0)min=59;                //分递减,最小显示00,若00继续递减则显示59
           break;
           case 3:hour--;if(hour<=-1)hour=23;        //时递减,最小显示00,若00继续递减则显示23
           break;
         }
  }
  }
        while(!s2)//等待按键释放
  {display();}//调用显示函数消除数码管闪烁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设置工作方式
   ET0=1;                                             //使能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的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R0=1;                             //停止开启定时器0
   EA=1;                             //使能中断
    while(1)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key();                                         //调用按键处理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计时**********/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m=m+1;
  key();
  if(m>20)                          // m=20说明1秒时间到
  {
    m=0;
        sec++;
    if(sec>59)                         //判断到达60s
    {
     min++;                                 //分钟加1
         sec=0;
          if(min>59)                     //判断到达60分
         {
          hour=hour+1;                         //小时加1
          min=0;
         }
         if(hour==24)hour=0;
    }
   }
}

网友A(2020-05-04):
请问如果再加个蜂鸣器整点报时,程序要怎么写呢

网友B(2020-06-17):
您好,能问一下怎么把时钟上最开始的值设为十二点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问一下怎么把时钟上最开始的值设为十二点整?

修改显示初值 sec min hour 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