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HT10的温湿度测控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9-05-06):
求问,我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哭哭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锁存端声明****/
//SHT10接口
sbit DATA=P2^5;
sbit SCK=P2^4;

//LCD1206接口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sfr  DBPort= 0x80;
/**************lcd1602设置******/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at);   //显示字符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10us(100);
}

//lcd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En=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n=0;
delay_n10us(10);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En=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n=0;
delay_n10us(10);

}
//lcd显示字符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lcd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str 为所要显示字符串对应的指针参数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延时n个10us
void delay_n10us(uint n)
{
   uint x;
   for(x=n;x>0;x--)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sht10设置******/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enum{TEMP,HUMI};        //TEMP=0,HUMI=1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定义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测温湿度
void calc_SHT10(float *p_humidity,float *p_temperature);   //温湿度补偿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连接复位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

//sht10写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i=0x80;i>0;i/=2)
   {
        if(i&value)DATA=1;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SCK=0;

   }
DATA=1;
SCK=1;
error=DATA;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

//sht10读程序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for(i=0x80;i>0;i/=2)
  {SCK=1;
   if(DATA)val=(val|i);
   _nop_();_nop_();_nop_();
   SCK=0;
  }
if(ack==1)DATA=0;
else DATA=1;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return val;
}
//测量温湿度函数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switch(mode)
  {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 (DATA)error+=1;
*(p_value)=s_read_byte(ACK);
*(p_value+1)=s_read_byte(ACK);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turn error;

}
//温度补偿函数
void calc_sht10(float*p_humidity,float*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const float C2=+0.0405;
const float C3=-0.0000028;
const float T1=+0.01;
const float T2=+0.00008;
float rh=*p_humidity;
float t=*p_temperature;
float rh_lin;
float rh_true;
float t_C;

t_C=t*0.01-40;
rh_lin=C3*rh*rh+C2*rh+C1;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if(rh_true>100)rh_true=100;
if(rh_true<0.1)rh_true=0.1;
*p_temperature=t_C;
*p_humidity=rh_true;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int wendu,shidu;
     LCD_init();
     s_connectionreset();
     LCD_disp_str(0,1,"TE");
     LCD_disp_str(0,2,"RH");
//初始化温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1,"TTT.TC");
//初始化湿度县市区
LCD_disp_str(2,2,"RRR.R%");

delay_n10us(20000);          //延时0.2s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if (error!=0)s_connection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alc_sht10(&humi_val.f,&temp_val.f);
wendu=10*temp_val.f;
LCD_disp_char(2,1,wendu/1000+'0');        //显示温度百位
LCD_disp_char(3,1,(wendu/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4,1,(wendu/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6,1,(wendu/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一位
shidu=10*humi_val.f;
LCD_disp_char(2,2,shidu/1000+'0');
LCD_disp_char(3,2,(shidu/1000)/100+'0');
LCD_disp_char(4,2,(shidu/100)/10+'0');
LCD_disp_char(6,2,(shidu/10)+'0');
}
delay_n10us(8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