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ST7735TFT LCD彩屏驱动

楼主(2019-05-06):
某宝看到一块1.44寸的LCD,性价比还蛮高的,靓照如下:

一、主要参数
点阵128*128
驱动芯片:ST7735
驱动方式:SPI

二、接线方式
和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的连接方式如下:
在彩屏引脚上都有引脚标识,所以很容易知道各个管脚的用途,TFT彩屏工作电压为3.3V,虽然可能接5V也可以使用,但对液晶不好,所以1引脚最好还是接3.3V。
2引脚为GND,直接接地就好了。
3引脚CS为屏模块的SPI片选信号输入引脚,与STM32芯片IO口相接即可,本程序接的是A13;
4引脚REST(RST)为屏模块复位输入引脚,与STM32芯片IO口相接即可,本程序接的是A14;
5A0(RS)引脚为屏模块命令 /数据 信号输入选择引脚,与STM32芯片IO口相接即可,本程序接的是A15;
6引脚SDA(SDI)为屏模块的SPI数据输入引脚,与STM32芯片IO口相接即可,本程序接的是A11;
7引脚SCL(SCK)为屏模块的SPI时钟信号输入引脚,与STM32芯片IO口相接即可,本程序接的是A12;
8引脚LED为屏模块的LED背光,注意,LCD没有背光就一片黑,啥也看不到!,本程序接的是VCC3.3

最终效果如下:

网友A(2019-07-05):
好不好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