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05蓝牙模块的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9-05-07):
我想问问HC-05蓝牙模块最多可以连接多少个从机?我想用4个HC-05构成一个网络。一个主机其他三个从机,这种情况是否可以?
如果可以 从机该如何有序的发送数据?

网友A:
HC-05模块一般最多可以连接7个左右的从机,按你说的一般3个从机是可以的,利用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就可以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05模块一般最多可以连接7个左右的从机,按你说的一般3个从机是可以的,利用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就可以发送 ...

可是我问他们公司的技术人员说只能一对一配对。需要绑定蓝牙地址吗?一个HC05只能绑定一个地址,是不是从机绑定主机的地址,主机不绑定地址?

网友B(2019-06-1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是一位小白 有点问题想问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