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封装各层的含义

楼主(2019-05-07):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Allegro中元件封装时应对层的含义
Class/subclass
Etch/top 焊盘(铜皮)表层
Etch/bottom 焊盘(铜皮)底层
Package geometry /Solder mask_top 阻焊表层
Package geometry /Solder mask_bottom 阻焊底层
Package geometry /Paste mask_top 钢网表层
Package geometry /Paste mask_ bottom 钢网底层
Package geometry/asseembly_ top; 装配 (加器件外形,用于器件装配参考)
Package geometry /silksereen_ top; 丝印 (加封装外形、PIN NO.脚标等)
REFDES/ silksereen _TOP; 丝印(位号)
REFDES/ asseembly _TOP; 装配(位号)
Device Type/ asseembly _TOP; 装配(对应原理图中的DEVICE值)
Device Type/Silksereen_TOP; 丝印(对应原理图中的DEVICE值)
Component Value/Silksereen_TOP 装配(对应原理图中的VALUE值)
Component Value / asseembly _TOP 丝印(对应原理图中的VALUE值)
Route keepout/top/bottom/all 禁止走线表、底、所有层(一般封装资料中提示的禁止布局的地方我们也直接用Route keepout)
Via keepout/top/bottom/all 禁止打孔表、底、所有层
Board geometry /Dimension 封装尺寸标注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添加高度信息
添加高度值方法:EDIT—PROPERTIES—选择PLACE_BOUND_TOP—找到Package Height Max—在右边VALUE栏中填入高度值即可

网友A(2019-09-18):
总觉得丝印、装配、place bound top这几层可以只用一层来表示,并且也可以达到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