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NP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9-05-07):
按电路图PNP基极为低电平才是导通,为什么基极为高电平还是导通了,应该怎么修改?谁能帮帮我啊,感谢。

网友A:
这个需要你好好看看三极管工作原理了。  如果要修改,就需要换成PNP三极管,再把集电极与发射极接口的电路对调。

网友B:
没你这么用的!!

网友C:
c接vcc,b接IO口,E接地,给c引出一根线接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好好看看三极管工作原理了。  如果要修改,就需要换成PNP三极管,再把集电极与发射极接口的电路 ...

这是PNP的三极管啊,你的意思是换成NPN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好好看看三极管工作原理了。  如果要修改,就需要换成PNP三极管,再把集电极与发射极接口的电路 ...

这个是PNP的三极管啊,你的意思是换成NPN么?

网友D:
换成PNP三极管,再把集电极与发射极接口的电路对调

网友E:
用proteus仿真,就别用三极管驱动了,proteus里面不用考虑电路的驱动能力,都是理想状态。

网友F:
仿真的时候加个排阻,按下图这样连接,公共端空着,就可以正常显示,实物不需要这个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