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有谁会吗,毫无头绪啊。

楼主(2019-05-07):
现在工作的地方用的是合泰的单片机,怎么入手学习。有大佬指导下不

网友A:
是不是32位的,如果是ARM内核的话,那就和一般的ARM区别不大的.
如果是8位机系列的,不管是R系列还是F系列,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看数据手册来编程
我用过HT46FXX和HT66FXX系列,都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用这种台系单片机就是低成本大批量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能用汇编就尽量用汇编.
汇编语言也就是在这种低成本单片机上还有点用.

网友B:
合泰的8位mcu还是32位mcu,8位的话用的很多,32位就比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2位的,如果是ARM内核的话,那就和一般的ARM区别不大的.
如果是8位机系列的,不管是R系列还是F系列,都 ...

8位的。bs86c16a-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泰的8位mcu还是32位mcu,8位的话用的很多,32位就比较少了

bs86c16a-3.

网友A:
这个和46F和66F系列都是差不多的了,如果你用过其它的合泰的单片机,再用这个型号就是看一下数据手册而已
但如果你是从51过渡到合泰的话,还是要一定时间去适应的,别人最多只能是给你一些建议或者要注意的地方,不可能是帮你写代码的吧
合泰和51其实都差不多,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
但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合泰是硬件堆栈,只有和层而已,编程的时候要注意溢出的问题,它也没有所谓的进栈出栈的问题.
它的IO端口是复用的,使用之前在先看一下它默认的是什么功能的,比如某个IO它默认是用来作ADC用的,但你要用来作输出的话,那就得设定一下,就这一点来说,功能是比较自由了了,但设定也会麻烦一些
总之,两百页的数据手册你是一定要看完的
如果你会8051的话,用C的话,大概是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如果是汇编的话,要重新开始学合泰汇编,大概也就10天,也是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单片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