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看得懂电源开关怎么连接单片机,还有图中的开关5接2,6...

楼主(2019-05-07):
不太看得懂这个电源开关怎么和单片机连接,左边连接的P1是什么。开关5/6/4是什么意思啊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网友A:
P1两芯插座,1接电路负极,2接开关5脚,通过2芯插头或者连接单片机正负给单片机供电。开关5和4是常闭,5和6是常开,就是按下开关后5和6连接,电源+5V连接到P1两芯插座2脚

网友B:
P1应该就一个接口    这个开关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按键按下或抬起时分别对应5连接4,或者5连接6.       5连接4时,接口与电源断开。 5连接6时,接口与电源导通。

网友C:
这个就是你的电路数模电只是不过关了,建议学习单片机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知识的储备,非常重要

网友D:
开关2和5为一对机械连接的而同时作用的单刀双掷开关,P1为单片机的供电段(一般为经过电源转换稳压后的电路输出端子),一般为3.3V,也可以直接供满足条件的电源,当开关5打到4时此时停止供电,当5打到2时,电源接通,LEd指示灯亮,r4为led限流电阻,开关2得动作与5相同,具体见具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两芯插座,1接电路负极,2接开关5脚,通过2芯插头或者连接单片机正负给单片机供电。开关5和4是常闭,5和6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应该就一个接口    这个开关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按键按下或抬起时分别对应5连接4,或者5连接6.       5 ...

谢谢!

网友E:
P1的1接负极,P1的2接正极,SW是个自锁开关,从图上看2和5是公共端,3和4是常闭触点,1和6是常开触点,只用到了456,5与4相连电路不导通,5与6相连电路导通

网友F:
看成一个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