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16单片机AD换路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
atmega16单片机如何判断adch是否被读出呢 ? 通过换路读取了两个值
void get_information(void)///获取ADC信息
{
  unsigned char i=0;

  DDRA=0x00;
  PORTA=0x00;

  for(i=0;i<2;i++)      //读取两路路adc
  {
      init_adc(i); //换路初始化
      while(1)
       {
            if(ADCSRA&(1<<4))//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
                adcinit[i]=ADCH; //adc暂寄存数
                adc[i]=datapro(adcinit[i],i); //将adc转化后的结果存入数组
                break;
            }

       }
  }

  DDRA=0x00;
  PORTA=0x00;

}

但是结果是adc[0]和adc[1]里面的值是一样的,是不是没有对adch判断是否被读出所导致的呢

网友A(2019-05-08):
if(ADCSRA&(1<<4))//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
                ADCSRA &=~(1<<4);
                adcinit[i]=ADCH; //adc暂寄存数
                adc[i]=datapro(adcinit[i],i); //将adc转化后的结果存入数组
                break;
            }

每次读完将中断标志位清零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问题依然和以前一样
  for(i=0;i<2;i++)      //读取两路路adc
  {
      init_adc(i);
      while(1)
       {
            if(ADCSRA&(1<<4))//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
                adcinit[i]=ADCH;
                adc[i]=datapro(adcinit[i],i);
                break;
            }

       }
       ADCSRA |= (1<<4);
  }

这是我按照您的意思修改的函数,请问下是不是AD采样存在时钟周期所导致的换路后的第一个值要舍弃呢(不知道该怎么舍弃,是读完ADCH后数据才会更新吗)另外这是我的初始化函数,选择的是连续转换模式,自动触发使能等
  void init_adc(int n)
{
    DDRA   &=~ ((1<<0)|(1<<1));      //模拟量输入管脚PA1设置为输入
    ADMUX  |=  (1<<6)|(1<<n);      //参考电压选择AVCC  PA15
    ADCSRA |=  (1<<7)|(1<<5)|(1<<2)|(1<<1) ; //自动触发使能, 64分频,ADC使能
    SFIOR  &=~ ((1<<2)|(1<<1)|(1<<0));
    ADCSRA |=  (1<<6) ; //开始转换

}

因为第一次接触有很多不懂,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手册上说切换到差分增益通道或参考源改变后  ,才舍弃第一次转换结果,转换通道应该不需要舍弃(不知道我是否看漏)。还有你现在并不是转换结果左对齐 所以要先读 ADCL,再读 ADCH 。
建议将 while(1) break;去除,意义不明。

网友A:
void init_adc(int n)
{
    DDRA   &=~ ((1<<0)|(1<<1));      //模拟量输入管脚PA1设置为输入
    ADMUX  |=  (1<<6)|(
1<<5)|(1<<n);      //参考电压选择AVCC  PA15 ,转换结果左对齐,精度只有8位,请注意!!!!!
    ADCSRA |=  (1<<7)|(1<<5)|(1<<2)|(1<<1) ; //自动触发使能, 64分频,ADC使能
    SFIOR  &=~ ((1<<2)|(1<<1)|(1<<0));
    ADCSRA |=  (1<<6) ; //开始转换

}

void get_information(void)///获取ADC信息
{
  unsigned char i=0,a=0;
  DDRA=0x00;
  PORTA=0x00;

  for(i=0;i<2;i++)      //读取两路路adc
  {
      init_adc(i); //换路初始化
      while((ADCSRA&(1<< 6)));//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adcinit[ i]=ADCH; //adc暂寄存数
      adc[ i]=datapro(adcinit,i); //将adc转化后的结果存入数组
      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在 ADSC 置位后的一个 ADC时钟周期就可以选择新的模拟输入通道了
   }

  DDRA=0x00;
  PORTA=0x00;

}

凭经验该的,你试试看吧,红色的就是我做了修改

网友A:
我改的不保证能运行,有问题的话再改改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不保证能运行,有问题的话再改改看

感谢大佬的点拨!但是弄了几个小时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显示出现了其他问题,我看技术手册中说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要舍弃储存的第一个值呢,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意思?
ADC 输入通道 选择模拟通道时请注意以下指导方针: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总是在第一次转换开始之前选定通道。在 ADSC 置位后的一个 ADC
时钟周期就可以选择新的模拟输入通道了。但是最简单的办法是等待转换结束后再改变
通道。然而,此时新一次转换已经自动开始了,下一次的转换结果反映的是以前选定的模
拟输入通道。以后的转换才是针对新通道的。
  void init_adc(int n)
{
    DDRA   &=~ ((1<<0)|(1<<1));      //模拟量输入管脚PA1设置为输入
    ADMUX  |=  (1<<6)|(1<<n);      //参考电压选择AVCC  PA15
    ADCSRA |=  (1<<7)|(1<<5)|(1<<2)|(1<<1) ; //自动触发使能, 64分频,ADC使能
    SFIOR  &=~ ((1<<2)|(1<<1)|(1<<0));
    ADCSRA |=  (1<<6) ; //开始转换

}

///数据处理
unsigned int datapro(volatile unsigned char m)
{
        a=5*m/1024.0;
        Vin=a*1000;
        return Vin;
}

void get_information(void)
{
  unsigned char i=0;

  DDRA=0x00;
  PORTA=0x00;

  for(i=0;i<2;i++)      //读取两路路adc
  {
      init_adc(i);
      while(1)
       {
            if(ADCSRA&(1<<4))//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
                adcinit[i]= ADCL | ADCH << 8;
                adc[i]=datapro(adcinit[i]);
                break;
            }

       }
//       nop();nop();nop();nop();nop();
//       nop();nop();nop();nop();nop();//在 ADSC 置位后的一个 ADC时钟周期就可以选择新的模拟输入通道了
  }

  DDRA=0x00;
  PORTA=0x00;

}

  void main(void)
{
      HC595_init();
    while(1)
    {
            get_information();
            adc_tube_show(adc[0],adc[1]);
    }
}

结果是目前数码管显示是AD采集的第一个数字而且固定不变了,并且数码管上显示的两个数字还是相同的,实在找不到问题出在哪了(另外那个while(1)break;作用应该是和while(ADCSRA&(1<<6));一样的吧)请大佬赐教,感谢!

网友A:
我这是菜鸟,不是大佬。
附上参考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34695-1.html

void init_adc(int n)
{
    DDRA   &=~ ((1<<0)|(1<<1));      //模拟量输入管脚PA1设置为输入
    ADMUX  |=  (1<<6)|(1<<n);      //参考电压选择AVCC  PA15
    ADCSRA |=  (1<<7)|(1<<5)|(1<<2)|(1<<1) ; //自动触发使能, 64分频,ADC使能
    SFIOR  &=~ ((1<<2)|(1<<1)|(1<<0));
    ADCSRA |=  (1<<6) ; //开始转换

}

///数据处理
unsigned int datapro(volatile unsigned int m)
{
        a=5*m/1024.0;
        Vin=a*1000;
        return Vin;
}

void get_informatio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i=0;

  DDRA=0x00;
  PORTA=0x00;

  for(i=0;i<2;i++)      //读取两路路adc
  {
      init_adc(i);
      while(1)
       {
            if(ADCSRA&(1<<4))//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
                ADCSRA &=~(1<<4);//建议还要将中断标志位清零,根据手册进入中断是会硬件清单,但是没有进入中断的话最好软件清零
                temp1 = ADCH;
                temp2 = ADCL;
                adcinit[ i]= temp2 | temp1 << 8; //adcinit[ i]这个数字必须定义为unsigned int[ i]
                adc[ ]=datapro(adcinit[ i]);
                break;
            }

       }
//       nop();nop();nop();nop();nop();
//       nop();nop();nop();nop();nop();//在 ADSC 置位后的一个 ADC时钟周期就可以选择新的模拟输入通道了
  }

  DDRA=0x00;
  PORTA=0x00;

}

  void main(void)
{
      HC595_init();
    while(1)
    {
            get_information();
            adc_tube_show(adc[0],adc[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