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AD7705电路图中AIN1+和AIN1-有什么作用,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此电路图芯片AD7705中AIN1+和AIN1-端口的作用

在此电路图中AIN1+和AIN1-有什么作用,实现什么功能

在此电路图中AIN1+和AIN1-有什么作用,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2019-05-08):
这两个引脚是差分输入通道1的正、负输入端,一般是负端接你要采集的信号的地,正端接你要采集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引脚是差分输入通道1的正、负输入端,一般是负端接你要采集的信号的地,正端接你要采集的信号。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C:
差分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引脚是差分输入通道1的正、负输入端,一般是负端接你要采集的信号的地,正端接你要采集的信号。

感谢大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D(2019-07-25):
大佬,这两个改接到什么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