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LCD1602温度检测,注释超级详细,适合新手。

楼主(2019-05-07):
单片机+DS18B20+LCD1602  温度检测,注释超级详细,适合新手。
需要的下载自取,解压后即可。包括C文件以及hex文件   晶振使用的是11.0592MHZ

  •   硬件电路设计
(1)复位电路设计
通过Vcc(+5V)电源给电容C充电,然后加给RST引脚一个短暂的高电平信号,此信号随着Vcc对电容C的充电过程而逐渐回落。RST引脚上的高电平大于复位要求的高电平时间。(电路中使用10千欧电阻,10微法电解电容),如图2所示。
图2 复位电路
(2)时钟电路设计
本设计采用内部时钟方式。AT89S52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用于构成振荡器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它的输入端为芯片引脚XTAL1,输出端为引脚XTAL2。这两个引脚外部跨接石英晶体振荡器和微调电容,构成一个稳定的自激振荡器。(电路中使用2个30皮法的瓷片电容,12MHZ晶振)如图3所示。

图3时钟电路
(3)温度测量电路设计
温度传感器采用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生产的DS18B20,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能够直接读出被测温度,硬件电路简单,单线接口,可通过数据线供电,电压范围在3.0V~5.5V。如图4所示。

图4温度测量电路
(4)显示电路设计
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是一种专门用于显示字母、数字、版本号等的点阵式液晶显示模块。它是由若干个5×7或5×11等点阵符位组成的,第一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点阵字符位之间有一定点距的间隔,这样就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距的作用。本设计采用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LCD1602。如图5如示。

图5LCD1602连线电路
                      图5液晶显示模块电路

(5)总体电路图

图6系统总体电路图
  •   软件程序设计(包括程序框图和参考程序)
(1)DS18B20显示温度模块需要调用4个子程序分别为
1.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让单片机知道DS18B20在总线上已准备好操作;
2.DS18B20写字节子程序,对DS18B20发出命令;
3.DS18B20读字节子程序,读取DS18B20存储器的数据;
4.延时子程序,对DS18B20操作时的时序控制;

设计结果分析及心得体会
(1)结果分析
本次设计达到题目要求,能够利用DS18B20数字式温度传感器较准确测量周围环境的温度,并能通过字符型的显示模块LCD1602进行实时显示,并且掌握了DS18B20的单总线协议,如图16所示,使我们本次设计的实物图。

                           图16设计结果实物图
(2)心得体会
本系统完成设计的要求、测温较准确,作品性能好,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该温度检测系统只是DS18B20在温度测量领域的一个简单实例,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通过本次设计使我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很重要的,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以前所学过的知识理解得不够深刻,掌握得不够牢固。总的来说,这次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在设计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最后在老师的辛勤的指导下,终于游刃而解,有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觉得平时所学的知识有了实用的价值,达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不仅学到了不少知识,而且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最后,对给过我帮助的所有同学和各位指导老师再次表示忠心的感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0^1; //ds18b20 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1^0; //1602 写数据 / 写命令选择端口
//RS=1 写数据,即要显示的内容
//RS=0 写命令,即一些 LCD设置命令
sbit RW=P1^1; //1602 读/ 写选择端, RW=0为写模式
sbit EN=P1^2; // 给 EN一个高脉冲,将数据送入液晶控制器,完成写操作
uchar code str1[]={"1503322615033211"};
uchar code str2[]={"  T="};
uchar data disdata[4];// 百、十、个、小数位
uint tvalue; // 温度值
uchar tflag; // 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 设置子函数 *********************/
void delay1ms(uint ms) // 延时 1 毫秒子函数 ,形参为 ms(不够精确的)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20;j++);
}
void wr_com(uchar com) //lcd 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形参为 com
{
delay1ms(1); // 调用延时子函数,并用实参 1 代替延时子函数中的形参 ms
RS=0; //RS=0 进入写命令状态,即一些 LCD设置命令
RW=0; //RW=0 为写模式
EN=0;  //EN=0 时不能完成写操作
P2=com; // 把要设置的指令码 com送给 P2 口
delay1ms(1);
EN=1; // 给 EN一个高脉冲,将数据送入液晶控制器,完成写操作
delay1ms(1);
EN=0; }//EN=0 时不能完成写操作
/******************检测忙标志函数***************************/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dt;
  do
{
              dt=0xff;
              EN=0;
              RS=0;
              RW=1;
              EN=1;
              dt=P2;
              }while(dt&0x80);
              EN=0;
}
*/
//*****************写数据*******************************/
void wr_dat(uchar dat) //lcd 写显示数据子函数,形参为 dat
{
/* check_busy();*/
delay1ms(1);
RS=1; //RS=1 进入写数据状态,即要显示的内容
RW=0; //RW=0 为写模式
EN=0; //EN=0 时不能完成写操作
P2=dat; // 把要显示的数据 dat 送给 P2 口
delay1ms(1);
EN=1; // 给 EN一个高脉冲,将数据送入液晶控制器,完成写操作
delay1ms(1);
EN=0; //EN=0 时不能完成写操作
}
void lcd_init() //lcd 初始化设置子函数,不带参数 ,0x38 是显示模式设置 , 其余是显示开 / 关及光标设置,无顺序
{
delay1ms(15);
wr_com(0x38); //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0011 1000" 代替形参 com
//0x38 表示设置为 16*2 显示,每个块为 5*7 点阵, 8 位数据接口
delay1ms(5);
wr_com(0x08); //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0000 1000" 代替形参 com
//0x08 表示设置为关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1ms(5);
wr_com(0x01); //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0000 0001" 代替形参 com
//0x01 表示显示数据清屏(数据指针清 0,所有显示清 0)
delay1ms(5);
wr_com(0x06);//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0000 0110" 代替形参 com
//0x06 表示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且光标加 1; 当写一个字符时,整屏显示不移动
delay1ms(5);
wr_com(0x0c);//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0000 1100" 代替形参 com
//0x0c 打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1ms(5);
}
void display(uchar *p) //lcd 显示字符串子函数
{
while(*p!='\0') // 测试是否等于 '\0' ,即判断字符是否结尾
{
wr_dat(*p); // 显示指针所指的字符串
p++; // 指针加 1
delay1ms(1);
}
}
void init_play() // 初始化显示子函数
{
lcd_init(); // 调用 lcd 初始化设置子函数,对 LCD进行初始化
wr_com(0x80); //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1000 0000" 代替形参 com
// 并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处
display(str1);// 从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处显示字符串 str1
wr_com(0x80+0x40);// 调用写控制指令子函数,并用实参 "1000 0000" 代替形参 com
// 并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二行第一个字符处
display(str2); // 从第二行第一个字符处显示字符串 str2
}

/********************************************************/
/********************ds18b20 程序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延时 1 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b20rst() //ds18b20 初始化子函数
// 要求"数据线拉高 - 延时 - 数据线拉低 - 延时大于 480 微妙 -数据线拉高 - 延时等待 "
{
uchar x=0;
DQ = 1; // 信号线 DQ复位
delay_18b20(4); // 延时
DQ = 0; //DQ 拉低
delay_18b20(100); // 精确延时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
delay_18b20(40);
}
void ds18b20wr(uchar wdata) /* 写数据子函数 , 无返回值,含参数 */
{
uchar i=0;
for (i=8; i>0; i--)// 要写完一个字节,故需要重复 8 次以下操作
{
DQ = 0; // 数据线拉低
DQ = wdata&0x01;//wdata 是一个形参,将其与 0000 0001 进行按位与
// 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发送数据(一次发送一位 )
delay_18b20(10);
DQ = 1; // 最后将数据线拉高
wdata>>=1; // 将 wdata 右移 1 位
}
}
uchar ds18b20rd() // 读数据子函数 , 是有返回值 dat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要读完一个字节,故需要重复 8 次以下操作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返回 dat
}
read_temp() //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的子函数,有返回值温度值 tvalue
{
uchar a,b;
ds18b20rst(); // 调用 ds18b20 初始化子函数
ds18b20wr(0xcc);// 调用写数据子函数,向 ds18b20 写命令 0xcc
//ccH 表示跳过 ROM读序列号,适用于单机工作,直接向 18b20 发送温度变换命令
ds18b20wr(0x44);// 调用写数据子函数,向 ds18b20 写命令 0x44
//44H 表示启动 ds18b20 温度转换 , 结果自行存入 9 字节的 RAM中
ds18b20rst(); // 调用 ds18b20 初始化子函数
ds18b20wr(0xcc);// 同上
ds18b20wr(0xbe);// 调用写数据子函数,向 ds18b20 写命令 0xbe
//beH 表示读取 RAM中 9 字节的温度数据
a=ds18b20rd(); // 调用读数据子函数,并将所得数据给 a
b=ds18b20rd(); //
tvalue=b; // 把 b 的值给 tvalue
tvalue<<=8; //tvalue 左移 8 位
tvalue=tvalue|a;//tvalue 与 a 进行按位或
if(tvalue<0x0fff)//
tflag=0; // 前五位为 0 时,读取的温度为正,标志位为 0,此时只要
// 将测得数值乘以 0.0625 即可得到实际温度
else // 前五位为 1 时,读取的温度为负,标志位为 1,此时需要
{ // 将测得数值取反后再加 1,再乘以 0.0625 即可得到实际温度
tflag=1; // 此时表示负温度
tvalue=~tvalue+1;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 10 倍,精确到 1 位小数
return(tvalue); // 返回温度值
}
/**********************************************************/
/************************ 温度值显示 *********************/
void ds18b20disp() // 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 // 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 // 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 // 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b; // 正温度显示符号 :+
else
flagdat=0x2d; // 负温度显示负号 :-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 // 如果百位为 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 // 如果百位为 0,十位为 0 也不显示
}
}
wr_com(0x80+0x44);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五个字符处
wr_dat(flagdat); // 显示符号位
wr_com(0x80+0x45);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六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0]);  // 显示百位
wr_com(0x80+0x46);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七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1]);  // 显示十位
wr_com(0x80+0x47);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八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2]);  // 显示个位
wr_com(0x80+0x48);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九个字符处
wr_dat(0x2e); // 显示小数点
wr_com(0x80+0x49);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十个字符处
wr_dat(disdata[3]);  // 显示小数位
              /**********************显示摄氏度************************/
wr_com(0x80+0x4A);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十一个字符处
wr_dat(0XDF);
wr_com(0x80+0x4B);  // 定位数据指针的位置:第二行第十二个字符处
wr_dat(0X43);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_play();  // 调用 lcd 初始化显示子函数
while(1)
{
read_temp(); // 调用 ds18b20 读取温度
ds18b20disp(); // 调用温度显示子函数
}
}

网友A:
你这程序有错

网友A:
大家看看就好,在keil中只是可以翻译,不能编译,亲测的

楼主(2020-03-21):
没有呀!我设计就是这个程序呀!当时都可以演示的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就好,在keil中只是可以翻译,不能编译,亲测的

你生成HEX文件后烧录在单片机里面搭配其他外围硬件就可以实现功能的呀!!!

网友B:
学习一下,就是下载速度太慢了。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 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仿真就一直显示的温度为-1、-0这种?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硬件里面的电源那块你是怎么弄的,直接用USB转DC线就行了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就好,在keil中只是可以翻译,不能编译,亲测的

正常编译,正常工作,只能说你有毒,或者不会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就好,在keil中只是可以翻译,不能编译,亲测的

注意是AT89C52单片机!建工程别选错!

网友G(2020-05-14):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就好,在keil中只是可以翻译,不能编译,亲测的

啥都不会,乱叫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 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仿真就一直显示的温度为-1、-0这种?

时序问题,改一下单片机的频率,改为12M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有呀!我课程设计就是这个程序呀!当时都可以演示的尼

兄弟你做成了吗

网友K(2020-12-16):
如果出错,可能还与软件有关

网友L:
只有程序,没有其他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硬件里面的电源那块你是怎么弄的,直接用USB转DC线就行了嘛?

这个是直接转DC的,后面我自己做了一个220V交流转5V直流的电源,用作DIY小玩意了,但是已经找不见了,后面找见给你发过去,或者你在网上直接找,很多的原理图。

楼主:
我做成了,给师傅演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有程序,没有其他的内容了/

里面的文字描述的可以作为设计思路的,提交文本直接给师傅看

网友M(2022-02-04):
编译的没有问题,做的不错

网友M:
追加回复来了,通过调试研究,注释的和实际编写的I/O 口有时候对不上,但文档里的是对的,请楼主自行查验,我根据自己的电路更改了一下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了,可用,very good!

网友N(2023-09-21):
试运行结果为0,仔细看,原来是tvalue这个全局变量。

网友O(2024-05-15):
uchar code str1[]={"1503322615033211"}; uchar code str2[]={"  T="};

网友O:
uchar code str1[]={"1503322615033211"}; 问问大佬 这句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