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数码管频率计仿真及单片机程序

楼主:
源码: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反扫 (高位接高位)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正扫 (高位接低位)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显示码0-9 (a b c d e f g dp)
unsigned char dispbuf[6]={0,0,0,0,0,0};   //显示数据暂存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6];        //频率值暂存数组
unsigned char T0count;        //计数器计满次数,计满一次对应的脉冲数为65536个
unsigned int timecount;       //定时器定时1秒的变量,每次对应为50ms,计20次对应就是1秒,然后计算一秒内的计数器脉冲个数
bit flag;           //计时到1秒时该标志位置1,进行脉冲数的运算,得出结果送显示,然后该位清零,重新开始脉冲计数
unsigned long x;         //计算脉冲的数据范围一般比较大,所以用无符号长整形变量定义该变量
sbit dian=P0^7;         //位定义小数点,用于kHz显示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j;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延时
if(dispbuf[5]!=0)       //如果十万位不为0
{
  P2=dispbit[5];
  P0=dispcode[dispbuf[5]];     //十万位正常显示数字
  for(j=50;j>0;j--);
  P0=0xff;
}
if(dispbuf[5]!=0||dispbuf[4]!=0)   //如果十万位和万位都不等于零
{
  P2=dispbit[4];
  P0=dispcode[dispbuf[4]];     //万位正常显示
  for(j=50;j>0;j--);
  P0=0xff;
}
P2=dispbit[3];        //同上
P0=dispcode[dispbuf[3]];
dian=0;          //该位显示小数点
for(j=50;j>0;j--);
P0=0xff;
P2=dispbit[2];
P0=dispcode[dispbuf[2]];
for(j=50;j>0;j--);
P0=0xff;
P2=dispbit[1];
P0=dispcode[dispbuf[1]];
for(j=50;j>0;j--);
P0=0xff;
P2=dispbit[0];
P0=dispcode[dispbuf[0]];
for(j=50;j>0;j--);
P0=0xff;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定义T1为定时模式,T0位计数模式
TH0=0;
TL0=0;           //计数器清零
TH1=0x3c;
TL1=0xb0;          //定时器赋值(定时50ms)
TR1=1;           //打开定时器T1
TR0=1;           //打开计数器T0
ET0=1;           //打开中断允许
ET1=1;          //打开中断允许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while(1)          //进入循环,因为括号内为常数1,不会变化,所以该表达式一直成立,又称死循环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flag)         //判断1秒时间是否到
  {
   flag=0;        //标志位清零,计算完脉冲数后重新开始计时计数
   x=T0count*65536+TH0*256+TL0;  //读取1秒时间内的计数个数(T0count为每次计数超过65536时进入计数中断加1)
   for(i=0;i<6;i++)      //for循环将暂存数组内数据清零
   {
    temp[i]=0;
   }
   i=0;         //i清零
   while(x/10)       //将x拆分为6个一位数
   {
    temp[i]=x%10;      //如果x/10不为0,将x除以10的余数赋值temp【i】
    x=x/10;       //然后将x/10的商赋值给x
    i++;        //i++
   }
   temp[i]=x;        //最高位直接赋值给temp【i】
   for(i=0;i<6;i++)      //for循环用于将数据送入显示暂存数组
   {
    dispbuf[i]=temp[i];    //赋值语句
   }
   T0count=0;        //计数器中断次数清零
   TH0=0;
   TL0=0;         //计数器清零
   TR0=1;
   TR1=1;        //重新打开定时计数器
  }
}
}

void t0() interrupt 1       //计数器中断函数
{
  T0count++;          //计数超过65536,就产生一次中断
}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1=0x3c;
  TL1=0xb0;          //50ms进入一次中断,进入中断后要重新赋初值
  timecount++;          //每进一次中断就是50ms,该变量加一
  if(timecount==20)        //该变量加到20次时,代表1秒到了
    {
      TR0=0;         //关闭计数器
   TR1=0;          //关闭定时器
      timecount=0;         //计时变量清零,准备下次定时
      flag=1;          //一秒时间到,该标志位置1,主函数中执行脉冲数运算与显示函数
    }
}
/**************************这里是函数的结尾END***************************/

网友A(2019-05-14):
程序不错能运行

网友B(2020-03-08):
感谢  非常完美

网友C(2020-06-29):
新手请问一下能讲一下大概原理吗

网友D(2020-11-09):
可以加一个功能矩阵键盘实现一键自加、一键自减、一键清零吗

网友E(2020-12-09):
请问如何改成三位数码管

网友F(2022-08-26):
程序能运行感谢

网友G(2023-06-09):
感谢分享,学习定时器/计数器的应用。

网友H:
感谢,对我很有帮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