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交流电流互感器测220V电流能不能行

楼主(2019-05-07):
互感器输出波形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可能测的是交流电的缘故

网友B:
交流电流互感器的目的就是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进行测控。

网友C:
可行,只需注意它的变比就好。楼主示波器上显示的并非正弦波,与所检测的电路有关

网友D(2021-10-17):
你的示波器成精了,到底是啥牌子

网友E:
被测负载是啥性质?可以测个纯阻性负载,看看不行是否还这样

网友F:
典型的没有PFC的开关电源电流波形,在电压峰值左右才有大电流,其他时间没有电流。

你应该用白炽灯、电水壶这些IP阻性负载才能看到正弦波电流信号。

网友G:
电流互感器次侧端+个电阻试看

网友H:
互感器铁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