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的程序问题,while(!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07):
这个while(!k)是什么意思额,为什么我松开k为0!k为1了,他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如果我把while去掉他要一直按着才能保持原来的状态。不是松开了就不进入k等于0这个语句了吗,保持原来状态了吗,那为什么去掉就不同原来状态了。

网友A:
软件是基于硬件环境运行的,这个按键程序是在按下后IO口为0,松手后为1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的。while(!k)括号内容是判断K为1是假,跳出死循环。

网友B(2021-01-22):
我学的时候也对这里的while不能理解,虽然现在大佬儿肯定早就理解了,为了方便以后和我一样的新手,我贴一下我写的方便以后的新手学习。

网友C:
这个while(!k)是等待按键释放,如果不放手一直在死等。这是教课书里的东西,效率低,看看这http://www.51hei.com/bbs/dpj-201799-1.html

网友D:
当K1取反,是等待按键释放,如果不放手一直在死等。

网友E:
while(!k) 就是K=0的时候一直循环,直到k=1时候推出循环。

网友F:
这个while(!k)是等待按键释放,就是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网友G:
就是检测按键是否松开的意思。

网友H:
监测按键是否松开,松手后为1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的。while(!k)括号内容是判断K为1是假,跳出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