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动态数码管出事了,求教

楼主(2019-05-07):
在创建动态数码管的工程中,跟着视频教程编写好了动态数码管的程序,将.c文件加入工程后系统提示出错惹,无法创建Target.
试了一下,如果不把程序的.c文件加入工程,就可以创建hex文件,就是会有没有芯片的警告。跪求大神教教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动态4.c...
动态4.C(24):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26):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28):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30):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32):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34):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36):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动态4.C(38): error C22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n
Target not created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b,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sDisplay()
  {
     u8 i ;
   for(i=0;i<8;i++)
{
    switch(i)
    {
      case(i=0):
             LSA=0;LSB=0;LSC=0;break;
      case(i=1):
             LSA=1;LSB=0;LSC=0;break;
      case(i=2):
             LSA=0;LSB=1;LSC=0;break;
   case(i=3):
             LSA=1;LSB=1;LSC=0;break;
   case(i=4):
             LSA=0;LSB=0;LSC=1;break;
   case(i=5):
             LSA=1;LSB=0;LSC=1;break;
   case(i=6):
             LSA=0;LSB=1;LSC=1;break;
   case(i=7):
             LSA=1;LSB=1;LSC=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Display() ;
  }

  }

新手心累,求解。多谢大嘎了。

网友A: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sDisplay()
  {
     u8 i ;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
      case(1):
             LSA=1;LSB=0;LSC=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1;LSB=1;LSC=0;break;
   case(4):
             LSA=0;LSB=0;LSC=1;break;
   case(5):
             LSA=1;LSB=0;LSC=1;break;
   case(6):
             LSA=0;LSB=1;LSC=1;break;
   case(7):
             LSA=1;LSB=1;LSC=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网友B:
常见错误,case括号里直接跟常量,不需要写判断语句。而且你的判断语句也没写对,应该是“==”而不是“=”。

网友C:
程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错误,case括号里直接跟常量,不需要写判断语句。而且你的判断语句也没写对,应该是“==”而不是“=” ...

好的,谢谢,看来是得恶补一下C语言了

楼主:
已经改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