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3内核寄存器操作一线总线时序DS18B20源程序(详细注释)

楼主(2019-05-07):
#include "ds18b20.h"

/*
函数名称:void DS18B20_Init(void)
函数功能:DS18B20初始化
硬件链接:DQ->PB15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RCC->APB2ENR|=1<<3;
                GPIOB->CRH&=0x0FFFFFFF;
                GPIOB->CRH|=0x30000000;
                GPIOB->ODR|=1<<15;
}

/*
函数名称:void DS18B20_Ret(void)
函数功能:发送复位信号
*/
void DS18B20_Ret(void)
{
        Ds18B20_OutPut_Mode();
        Ds18B20_Out=0;
        delay_us(750);
        Ds18B20_Out=1;
        delay_us(15);
}

/*
函数名称:u8 DS18B20_Check(void)
函数功能:检测存在脉冲
返 回 值:0代表存在  1代表不存在
*/
u8 DS18B20_Check(void)
{
        u32 i=0;
        Ds18B20_InPut_Mode();
        while(Ds18B20_In && i<60)
        {
                i++;
                delay_us(1);
        }
        if(i>=60)return 1;
        i=0;
        while(!Ds18B20_In && i<240)
        {
                i++;
                delay_us(1);
        }
        if(i>=240)return 1;
        return 0;
}

/*
函数名称:void DS18B20_WriteByte(u8 cmd)
函数功能:发送命令给Ds18B20
                                        发送模式,拉低总线电平,60us以上低为 0,60us以上高为 1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8 cmd)
{
        u8 i=0;
        Ds18B20_OutPut_Mode();                        //设置为输出模式
        for(i=0;i<8;i++)
        {
                Ds18B20_Out=0;                                        //拉低IO口电平
                delay_us(2);                                                //两次写间隙大于 1us
                Ds18B20_Out=cmd & 0x01;        //指令与上 0000 0001 保留最低位 为 1 输出高  为 0 输出 0
                delay_us(60);                                                //保持IO口电平延时60 us 以上
                Ds18B20_Out=1;                                        //拉高IO口电平
                cmd>>=1;                                                                //cmd指令右移一位后赋值给cmd
        }
}

/*
函数名称:u8 DS18B20_ReadByte(void)
函数功能:读取数据
返 回 值:读到的数据
*/
u8 DS18B20_ReadByte(void)
{
        u8 i,data=0;

        for(i=0;i<8;i++)
        {
                Ds18B20_OutPut_Mode();
                Ds18B20_Out=0;
                delay_us(2);
                Ds18B20_InPut_Mode();
                delay_us(8);
                data>>=1;
                if(Ds18B20_In==1)data|=0x80;
                delay_us(60);
                Ds18B20_Out=1;
        }
        return data;
}

/*
函数名称:u16 DS18B20_Read_Temp(void)
函数功能:获取温度
返 回 值:温度值
*/
u16 DS18B20_Read_Temp(void)
{
        u8 temp_H,temp_L;
        u16 temp;
        DS18B20_Ret();                                                        //DS18B20发送复位信号
        if(DS18B20_Check())printf("检测失败\r\n");        //检测应答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检测(64位编号)
        DS18B20_WriteByte(0x44);                //开始温度检测
        DS18B20_Ret();                                                        //发送复位信号
        if(DS18B20_Check())printf("检测失败\r\n");        //检测应答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检测(64位编号)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取暂存器数据(温度数据位于前两位)
        temp_L=DS18B20_ReadByte();        //读取温度低位
        temp_H=DS18B20_ReadByte();        //读取温度高位
        temp=(temp_H<<8)|temp_L;                //合成温度数据(高八位左移8位后 将低位数据与上)
        return temp;                //返回16位的温度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