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做电子时钟? 求帮助

楼主(2019-05-07):
emmm,萌新来的。不太懂,这个电子时钟的话要怎么做,材料要哪些?需不需要跳线,原理图什么的能有就更好了。拜托拜托,工科男想学点东西。

网友A:
第11讲 用DS12C887时钟芯片设计一个高精度时钟.mp4
郭天祥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B:
电子时钟可以用数字逻辑电路来搭建,也可以用单片机编程的方法来实现。都是很经典的电路示例,百度或者书上都有很多。

网友C:
假货宝上大把这种套件,只需自个动手焊接而已

网友D:
论坛里面就有教程,搜一下就可以

网友E:
与楼主同为初学者,现要设计个数字时钟。

网友E:
数字时钟的动态显示怎么写

网友F:
用定时器,选择工作方式,高地位65536-50000为50ms一个周期,20次就一秒。然后往数码管变量上加。

网友G:
采用单片机本身的定时器进行计时,来实现数字时钟功能。原理为:在单片机内部存储器设三个字节分别存放时钟的时、分、秒信息。利用定时器与软件结合实现1秒定时中断,每产生一次中断,存储器内相应的秒值加1;若秒值达到60,则将其清零,并将相应的分字节值加1;若分值达到60,则清零分字节,并将时字节值加1;若时值达到24,则将十字节清零。该方案具有硬件电路简单的特点。但由于每次执行程序时,定时器都要重新赋初值,所以该时钟精度不高。而且,由于是软件实现,当单片机不上电,程序不执行时,时钟将不工作

网友H:
这个简单,就是用定时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