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舵机转动超声波测距程序 为啥我加入超声波测距舵机就不转了 求帮助

楼主(2019-05-0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sun;
         uchar shi,ge,bai;
         int jia=0;

         unsigned long  int s=0;
                 void delay(uint max)
       {
           int x,y;
            for(x=0;x<max;x++)
                   for(y=0;y<500;y++);
       }
         int cade[]={1,8,18};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trig=P2^1;
        sbit echo=P2^2;
           sbit pwm=P2^0;

        void start()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uchar Lcd1602_ReadBusy()
    {
       uchar temp;
       RS=0;
       RW=1;
       _nop_();
       P0=0xff;

       _nop_();
       E=1;
       _nop_();
       temp=P0;
       _nop_();
       E=0;
       return (temp&0x80);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
       while(Lcd1602_ReadBusy());
       RS=0;
       RW=0;
       _nop_();
       P0=com;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
       while(Lcd1602_ReadBusy());
       RS=1;
       RW=0;
       _nop_();
       P0=dat;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init()
    {
       delay(1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c);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_WriteCom(0x06);
    }

         void  count()
         {

                 TMOD=0x01;
                 ET0=1;
                 EA=1;
                 TL0=0;
                 TH0=0;
                 start();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s=TH0*256+TL0+jia;
                 jia=0;
                 s=s*0.017*12/11;
                 Lcd1602_init();
                 bai=s/100;
                 shi=s/10%10;
                 ge=s%10%10;
                 Lcd1602_WriteCom(0x80+0x02);
                 Lcd1602_WriteData(0x30+bai);
                 Lcd1602_WriteData(0x30+shi);
                 Lcd1602_WriteData(0x30+ge);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jia=jia+65536;
         TH0=0;
         TL0=0;
         }
          void duoji(uint i)

          {

          TMOD=0X11;
          TH0=(65536-100)/256;
          TR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sun=cade[i];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num++;
                                              if(num==50)  num=0;
                                                            if(num>sun) pwm=0;
                                                                 else  pwm=1;
                                                                 }

                  void main()
                  {
                  duoji(0);
                  delay(100);

                  duoji(1);
                  delay(100);
                  count();

                  duoji(2);
                  delay(100);
                  }

网友A(2019-11-03):
补下电路图

网友A:
你舵机TMOD为0x11,超声波为0x01,先舵机设置,后超声波,TMOD数值改了